[音响] 求助,插卡音箱不支持优盘,

楼主(2019-09-28):
有个插卡音箱,效果还行,给老爸听歌用,不支持优盘,求高手指导下怎么恢复,带优盘接口,貌似少了芯片还是电阻,

网友A:
关键位置你却不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位置你却不拍了

哪里??

网友A:
接口附近,一定要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附近,一定要清晰

手机微距效果不行,

楼主:
看下这个可以吗

网友B:
是不是少了升压IC?还是固件里故意取消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装USB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少了升压IC?

不懂,求高手指导

网友:
我有2个清华同方的效果也好。就是也是不支持U盘。插上U盘就还是蓝牙模式。可以插TF卡。买了几张4G的分门别类的拷贝上音乐想听什么换卡就是了。没办法。

网友C:
量下看看USB里的几个pin有没有接进来,我看接口附近的几个电阻位都没有贴,量下看是接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下看看USB里的几个pin有没有接进来,我看接口附近的几个电阻位都没有贴,量下看是接那里的。 ...

不知道多大的啊,求前辈指导

网友:
可能是容量太大,不建议大于使用16GB的优盘,且使用优盘最好是fat32格式,

网友:
是不是U盘容量大了,换个小容量的试试。有的支持容量有限制

网友:
先量有没有5V电压,然后看看数据过孔到线路板背面哪里了。

网友(2020-07-11):
感觉楼主什么都不懂,就不值得维修了,还是买新机方便多了

网友:
D9  D7  R7 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