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魔宝莱三代MobileLite G3 无线u盘+无线读卡器+2.4G/5G AP+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9-28):
金士顿魔宝莱3代无线U盘+无线读卡器+2.4G/5G AP+无线中继+充电宝  多合一

煤的之前买了一个usb 3.1的G4读卡器,都花了70来块, 这货某东自营99块,就手贱败了一个!  满满的信仰和情怀!

这个魔宝莱三代,方案是个带USB接口的无线路由器+充电宝

功能则是带USB的无线A P+充电宝,比一般的路由器多一个读卡器

毕竟USB 都3.0了,充电头也全面进入快充时代,所以厂商最近在清库甩卖

做工不错,实物比产品介绍的照片好,照片上那个网口都是歪的,实物很规整

兼容性方面,ios版的vlc要间接通过官方app调用。。目前只发现ios有这个问题

虽然过进了, 但优点还是有:它是2.4G /5G 双频的!   同时工作, 对2.4G和5G都可以无线中继。。

安桌下用ES文件管理器,在局域网里可以搜出来,接移动硬盘或U盘或插卡,可以正常使用,安卓下用VLC也一样可以轻松找到和浏览它的文件。。ES和VLC的安卓版可以秒搜索出来和正常便用, 用ES可以调用其它播放器。。 VLC直接播放

在IOS下用documents  by readdle文件管理器,ipad版的自动搜索出来点进去就能使用, 但手机版的documents  by readdle, 自动搜索出来的点不进去, 可以手工设置出来,设置方法见下图

不过, IOS下的用VLC搜索得到,但连不上,只能通过金士顿的App调用vlc,点文件上的那个vlc图标,见图:

安卓下用Vlc能秒找到和使用,不用任何设置

ES文件管理器,居然也出iOS版了,但IOS版ES也不能访问,提示服务未开启

换成我的netgear 路由器,插上u盘,ios版es访问也正常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也无所谓了,反正iOS下用documents 可以通过手工设置好后正常使用,也可用官方app再调用VLC。。所以视频播放和文件管理不是个问题

win10下面则正常访问smb文件服务,和其它带USB的路由器文件共享一样,不知从哪天升级开始,是升级的原因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win10访问smb服务, 要输匿名的的用户名,直接点不进去了,见图:

楼主:
类似的无线u盘产品, 还有dm的airdisk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31

和dm的airdisk几乎一毛一样的, 还有联想的小闲

和airdisk或小闲差不多的, 还有一定日本品牌radius 的RW-WPS01

COOL-fish   酷络的x6  MiLi的无线u盘

此外, D-link的 DIR-506L   羽博的YB628

都应该是差不多的产品, usb无线路由器的方案+电池, 有的带读卡器, 有的不带。。

相对来说,魔宝莱 三代应该是规格最高的了。。双频,双向5G..  目前某东自营99元!这个价位有情怀的爱好者,值得入!

网友A:
手机安装某些app的无线传输软件也可以做到类似功能,不过速度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安装某些app的无线传输软件也可以做到类似功能,不过速度就……

旧安卓手机, 支持插卡,也支持otg的,  可以干这种事情。。

5000ma的充电宝, 牌子货能值30块

支持5G的无线ap,能值 50块

牌子货读卡器,值10块

送一根usb 线和卡套, 牌子货值10块+

加起来刚好100块!

这货还能刷WRT。。可玩性又提升了。。。

做工很好, 某东自营卖99块,全新未拆封,   感觉值这个价!   某宝有些商家还报价600多。。估计清完库存后, 就只有咸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安装某些app的无线传输软件也可以做到类似功能,不过速度就……

找一个现成的充电宝, 大个头的那种, 在里面加块板子,这种性价比最高,也最实用。。用空我试着改装一下。。。。看我多年前在火车上买的一个充电宝, 能不能装。。。只充几次电, 就不行了。。火车上卖的全是坑货。。当时是手机没电买的。。

这货还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先把它找出来才行。。

楼主:
这个,  金士顿 魔宝莱  三代   MobileLite G3,还是很超值的!

采用7628方案,却支持双向双频5 G,  也就是说它可以给5G路由器做中继,同时再提供2.4G和5G的信号

  但7628只是一个300m+5个百兆口+usb的无线路由器方案。。7628本身并不支持5G...

这个金士顿是另外加了一块板子达成支持5G。。具体实现我不是很懂, 也没研究过,
这样算起来, 仅路由器部分, 它就超过这个价钱了!  不明白当年为何不直接用7621方案!  可能当时方案太贵了吧

网上可以找到它的openwrt的固件,可玩性和性价比一下子就倍增, 实际上堆料算下来能值 150元!。。

楼主:
联发科也是醉了, 7621的性能远远强过7628

7628又强过7688

性能和番号, 完全是反正来的。。MTK的营销套路是:  芯片阉割一次, 番号提升一个级别,性能或接口功能降低一个级别

尽欺负我们这些不关注具体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发科也是醉了, 7621的性能远远强过7628

7628又强过7688

只是没有高通供应链断开的问题,适合小米的路子,等不想饥饿营销的时候,赶紧用MTK方案替代高通,三星的全面屏有显像管频闪的话,可以用夏普的全面屏替代。

楼主:
3代魔宝莱采用不支持5G的7628方案,却支持双向5 G,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说是金士顿在7268的pcie总线上, 挂了一个5G的板卡,实物的确是两块板子,   这个3代魔宝莱当年采用这种方案, 可能也如楼上所言, 害怕MTK的高端芯片和高通一样,卡他的脖子吧?

但7628方案+外挂pcie 5 G方案, 就导致了如此国际大厂的创意产品, 销量惨淡。2016年就停产了。它的成本并不低, 在这个价位的用料成本(把5000毫安的电池算在一边)吊打一切!但正是因为这种方案, 固件一般人不会折腾。。所以就低价贱卖, 也没火起来。。不过有线口不是千兆, 这点来说已经落伍了!用来偶尔当便携式ap用一下, 无线读取一 些小文件。。还是堪用的!

我反而是觉得, 根本没必要折腾它的固件! 另找一个路由器,  用有线的wan口把它和有线的路由器lan口接上,  就行了!

查了一下它的2.4G wifi频宽, 发现信号占用的频道 度比我的netgear 6220宽了一倍, 也就是说它的体质比net gear 6220好, 我的所有邻居里, 只有一家的路由器比我的netgear 6220宽一倍,我一直对我的这个邻居耿耿于怀!心想煤的住个吊丝楼, 搞这么强的信号干嘛, 总共十几个频道, 你一家就占了一半。。没想到这个3代魔宝莱也是占这么宽。。一下子性价比就升天了!

楼主:
这东东telnet 很简单。。固件我不会折腾,。。  估计谁能把它的第三方开源固件折腾到堪用。特别是能把smb服务搞到能直接在ios 下用vlc。

又将是一个咸鱼涨加价的神器。。

毕竟这货随身带, 性能还不弱。。

发现咸鱼上面卖的产品, 价钱比某东自营的新机都贵, 当年魔宝莱1代某东自营50不到清货, 现在咸鱼的报价比当年某东都贵  。 现在魔宝莱2代的报价比某东的3代还贵。。。

哎, 果外的二手基本上都是送, 福利性质的。店家卖各种东西。。不满意不能退,但可以随便换店里的等价商品。。

果内咸鱼的感觉,就是击鼓传花游戏。。

楼主:
telnet成功, 果然是7628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0468&extra=

网友:
我想找一个主打照片分享的无线共享设备,就是单反的sd卡插无线读卡器上,这样别人就可以直接访问下载。需要5G wifi速度高点。并且照片有预览功能。魔宝莱这款设备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发科也是醉了, 7621的性能远远强过7628

7628又强过7688

768x是物联网产品的专用序号,7628=7620和768x的混合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金士顿 魔宝莱  三代   MobileLite G3,还是很超值的!

采用7628方案,却支持双向双频5 G,  也就 ...

这个5G速率是多少?无线传输文件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G速率是多少?无线传输文件速度能到多少?

我这里网络环境不好, 周边邻居家的路由器太多了。。实测从这东东往电脑上拷贝文件有7M多,这个速度在线看电影足够了

这个不要期待太高, 这东东主要用途,对我来说,  我有个1T的移动硬盘。。上面的爱情动作片很多, 过节回乡下用它蹭几天邻居家的网。。再就是用手机看片。。

楼主:
再补充一下,在我这里的情况, iphone  版的documents by readdle 要手工添加, 自动扫出来的点进去不能用,按图这样设置即可:

我在appstore里找了下, 可用的文件管理器和视频播放器,直接能搜索到并且可以用的:

remote file manager

playerxtreme media player

FE file explorer

楼主:
关于kingston 官方APP,   我的ios 坚决不升级, 版本是ios 10,   视频文件右下角有三个点,点后有vlc的选项。。vlc这个播放器, 毫不夸张地说, 它是ios平台上, 免费的播放器中, 功能最全的了。。电影看得多的就会明白的。。杜比或DTS编码的, 免费的播放器几乎都没声音,只有收费版的才出声, 听说新版ios下已经没有三个点, 也没有vlc的选项了

详情见图中画圈圈的位置:

ios给我的感觉是越升越没什么用。。所以我用ios设备的原则就是坚决不升级。 为了应付某些软件停止对老版本的支持, 可以尽可能地, 在使用早期,将可能用到的软件下载安装一次,不需要的先删除。。实在没办法还可以越狱

网友:
谢谢分享,好长的帖子,学到很多,帮顶

网友(2021-06-29):
引用 楼主:
3代魔宝莱采用不支持5G的7628方案,却支持双向5 G,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说是金士顿在7268的pcie总线上, ...

https://forum.archive.openwrt.org/viewtopic.php?id=63357&p=2
时间比较久远了,相关代码失效。 自己编译 步骤。
git clone git://git.openwrt.org/openwrt.git
cd openwrt
git checkout e737bc7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meaw/kingston-mlwg3-openwrt
rsync -av --exclude .git kingston-mlwg3-openw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