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联无线机械键盘DIY第三波,功能再升级,DIY过程详解

楼主(2019-09-28):
查看之前的优联键盘DIY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1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81

【前言】

★为什么要DIY优联无线机械键盘?
>首先用了机械键盘,再也回不去薄膜键盘了,手感大家都懂的。
>再说无线键盘,目前我知道的无线键盘,无线效果做得最好的就是罗技了,延迟低,唤醒快,超省电。尤其是罗技的优联技术,一个接收器可以同时配对6个设备,鼠标键盘可以共用接收器,超级省电,一对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平时使用感觉不出延迟,就好像使用有线键盘一样的,唤醒的时候也感觉不出延迟。有些人说可以用蓝牙,别扯蛋了,蓝牙容易延迟,且进入系统前不能使用,有时候还需要装驱动,唤醒时也能明显感觉到延迟。
>哪有不有直接是优联,又是机械键盘呢?有,罗技G613就是,不过缺点也多,首先不带背光,然后左边一排G键容易误按,另外罗技的G613不能更换其他轴体。市场其他的无线机械键盘也有,我想省电技术和延迟恐怕没有罗技做得好吧?

★个人需要DIY一把什么样的机械键盘?
>罗技优联主控,有点上面已经说了。
>带背光,我现在打字其实已经不慢了,按键也熟悉了,但是打字的时候总习惯看按键,所以背光必须得有。
>低功耗,包括背光的功耗也要低,因为无线键盘只能电池供电,开背光能使用的时间尽量要长。
>插拔轴,能用插拔轴就能方便换轴,这次连LED也要弄成热插拔。
>104键,这个纯粹个人喜好,有人喜欢86键甚至更少的按键,不过我还是喜欢全键盘。

★关于DIY选材
>首先考虑背光:如果使用贴片LED,那么背光亮度就不是很理想,要达到理想的亮度就要加大LED的功率,这样耗电就大幅上升,对于续航影响很大,这样一来就只能使用插脚LED。但是用插脚LED,灯珠焊接后又不能热插拔,经过淘宝多方搜索,找到一种适合改灯珠热插拔的材料,“空心铆钉”,大家要购买的话注意买质量好的,直径1mm的,我买成3分钱1颗,当然不包邮哈(淘宝键客良品处购买,打出来免得大家PM)。有了空心铆钉灯珠就能热插拔了。
>然后是用来改装的键盘:因为要用无线,所以全金属键盘就不行了,会遮挡无线信号,至少背面需要塑料的,当然正面如果是非金属的更好,更利于无线传输,但机械键盘一般正面的定位板都是金属的。另外PCB版可以在淘宝买人家做好的,但是价格一般需要100多,也少了DIY的乐趣,所以我还是选择飞线。再来说背光,按键需要飞线的地方已经很多了,所以背光最好就不飞线了,最好是能利用键盘自带的LED线路,我筛选过多个品牌,超过10个型号的机械键盘,发现达尔优的键盘最适合用来改造,因为原来的灯光线路可以直接利用,当然不是所有型号,大家判断的时候可以简单判断下,灯光不能做复杂灯效的就成(不带跑马灯的一般都可以),我试过达尔优合金板和达尔优重装骑士都OK,我最近改的两把都用的达尔优重装骑士。
>罗技优联主控:目前比较便宜的有K230,K270(K270有两个版本,优联版的带优联标志,千万不要弄错了),稍贵一点的有K330,K340,K375S等,K375S同时支持蓝牙,不过我不喜欢蓝牙所以不用,我选择的是K270优联版,因为这个是唯一没有FN按键的版本,标准104键盘上的所有功能都能直接实现,不用按FN的组合键来实现,另外K270带有一个大写指示灯,其余优联主控不带。
>轴体:我现在已经不迷信樱桃轴了,据说樱桃现在已经不是德国产,而是广东产了,品质不如以前,再说现在国产轴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这次用的凯华青轴,自带轴套,也就是说焊接好以后,键盘自然就是插拔轴键盘了。
>供电:我一直想合适的电池放键盘,要么容量太低,要么太厚放不进去,当然如果不开背光就能用小容量的电池,或者说开背光10-20小时就要充电,思来想去还是外挂电池,这样闲置的18650电池就能有用武之地了,电池座我直接用米勒的101充电器当电池座,不算邮费13元,该充电器质量好,体积小,自带电量显示。
>开关:罗技优联主控本身耗电极低,完全不用关闭,所以不用开关,只需要一个灯光开关即可,TTP223触摸开关几毛钱一个,使用方便效果好。

【开始DIY】

n  第一步:清洗键盘,用来DIY的键盘肯定不是全新的,将买来的键盘全部拆开,注意脚垫下有三颗螺丝,把键盘壳体、键帽、平衡杆、龙船、龙豆、主板全部泡在水里,倒上洗洁精,浸泡30分钟后清洗干净,反复用刷子清洗后晒干……
n  第二步:拆轴,拆LED(如果大家自己用来DIY的键盘轴体手感良好不想换轴此步骤可以跳过),400多个焊点逐一拆,工作量相当不小,至少好几个小时,不过生命在于折腾。
n  第三步:将米勒充电器安装到键盘外壳,我是采用螺丝固定的,注意螺丝的高度不能超过键盘平面,否则键盘外壳不能安装。我是采用三颗M3的平头螺丝固定,另外米勒充电器自带的小螺丝也起了固定作用,注意小螺丝不是平头,所以键盘上需要先钻小孔过螺丝,再用大一点的钻头钻孔,但不能打穿键盘壳,否则不能起固定作用。其实我也是笨,这里完全可以用3M双面胶直接粘贴,我之前不知道3M双面胶很给力。米勒充电器的电池正负极引出导线到键盘内部。

n  第四步:割掉主板各轴体引出的铜箔,因为罗技的走线和达尔优肯定不一样,否则也不用这么麻烦,大家可以只割掉没有二极管的一边,剩余的二极管直接焊下来还快的多(之前我以为保留所有二极管可以做到全键无冲,实际是行不通的),注意全部割完,不要割到LED的线路,不要短路。
n  第五步:焊掉PCB上不用的元件,特别是以前的主控芯片,取下后就不耗电了,除了主板上的那个三极管,以及每个LED串联的一个限流电阻,其余元件全部可以不要。
n  第六步:将PCB的右上角挖掉一块,安装好罗技K270优联版的主控,三面用焊锡焊到键盘PCB上,键盘正负极输入也起到了支撑作用。主控供电我没用降压模块,因为模块本身就会耗电,我用的1N4007整流二极管,压降0.7V,给主控供电妥妥的。
n  第七步:安装灯光控制:因为键盘自带有三极管接LED线路,所以只需要在三极管前面加一个开关即可,这里我们就是用触摸开关TP223,开关的GND和ACC分别接电池正负极,I/O接三极管,但中间需要串一个电阻来控制灯光强弱,这个电阻的阻值约几十K,所以我直接安装了一个可调电阻。

n  第八步:安装空心铆钉:为了实现灯珠的热插拔,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该神器,先把铆钉插人PCB的灯孔,用双面胶固定以不至于掉落,焊接时注意焊锡不要把孔堵住了。

n  第九步:将新买的凯华青轴全部焊接上去,该轴自带套筒,所以焊接上去后直接就是插拔轴了,以后换轴就方便了。
n  第十步:飞线:比较考验耐心,这次DIY我没有用买来的免刮漆包线,因为觉得那个太细了,而是用之前拆的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给大家分享一个飞线诀窍:就是焊接时打开键盘按键测试软件,通过主控的矩阵图决定现在焊接的这跟线控制哪些按钮,(键盘按键的矩阵图见最下面,也是我花几小时才弄出来的),按下这些按钮,大家看测试软件就能清楚的知道当前焊接线的走向。这次焊接好我忘记照相了,发一个上次DIY的飞线照片吧。

n  第十一步:测试按钮的触发,在焊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漆包线没有把包层熔化、焊接错误等,通过键盘测速软件找到问题并补焊。
n  第十二步:处理剩余4个LED背光,因为原键盘有4个功能灯(大写灯、小键盘开关、PRTSC、SCRLK)是单独控制的,大写指示灯请跳线接罗技主控的指示灯(加个几百欧电阻,否则太亮),另外三个指示灯请参考周边线路,需要跳线三根接三极管出来的灯光控制线路,直接就近跳线即可。
n  第十三步:把TTP223触摸开关通往背面的过孔铜箔刮掉,焊上一根弹簧(可以在轴里面拆,不过不是很好上锡);在键盘另外一边贴上一点铝箔胶带,胶带面积不要太大,否则容易误触。

n  第十四步:将灯珠全部插入空心铆钉,建议原有的黄色LED全部不要,都改为同样的高亮低功耗绿色LED,原因下面会说。
n  第十五步:装配回去,大功告成,手指在键盘LOGO上方1厘米就可以感应打开或关闭键盘灯,十分成功。

n  和上次DIY的键盘对比

【总结及测试】

首先是功耗测试,如果不开灯光,一节18650电池足够使用5年以上,时间不到说明是电池自放电,这个键盘功耗超级低,几百mah的电池就能用一两年,更何况现在18650电池3000多mah。那么这次测试有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达尔优键盘用的这个绿色LED,亮度高,且点亮需要的电流极低,我把键盘灯光调到平时使用的亮度,点亮104个LED整个键盘的电流仅仅10.4ma(测试时电池电压3.82V,测试电流是电池端电流),但是键盘的黄色LED就不行了,插入一颗后键盘整体亮度就下降一档,当然如果我把亮度调高后就不受影响了。我测试用家里其他LED也会这样,于是我全部改为同款绿色LED,这样算起来,我键盘灯光一直开启不关,一节电池可以用大约300小时,如果一天开灯光5小时,2个月才充电一次,如果我把键盘亮度调低一写,电流将更小。

优点:
1、功耗低
2、优联无线延迟低(完全用有线键盘的感觉)
3、机械键盘且是插拔轴。
4、既是键盘,还是充电器哟
5、灯光感应开关,逼格高
6、主控在右上角,正面背面都不会阻挡无线信号。

缺点:
1、  插拔轴LED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灯脚上点锡或折弯一点可以解决。
2、  电池外挂个别人可能不喜欢,不过我无所谓

另外,我之前DIY反复买了很多键盘和罗技优联主控来研究DIY,有需要DIY的朋友我可以转让一套半成品或成品,需要的站内PM我,上线看到就回复

1、  半成品包含达尔优重装骑士机械键盘一套(已经把所有轴体和LED焊下来,节约你5小时时间,已经做好清洁,定位钢板已经重新油漆,不过不专业漆得不好,不过在里面看不到无所谓)、罗技K270优联主控一套含接收器、全新米勒充电器、150颗左右的高级空心铆钉、触摸开关、3M双面胶、以及各种需要用到的辅材,另外可以帮你把所有灯珠都换成底功耗绿色的,150元包邮非偏远(我买很多东西也是一次买一两样,每次都要运费,而且拆轴和灯珠花费时间很久),提供简单技术支撑。拆机轴可以选择凯华青轴或黑轴,青轴手感和新的比肯定下滑很多,黑轴影响小,不过建议你自己买全新凯华轴淘宝也就四五十元。以上不要空心铆钉少10元,不要罗技优联接收器少18元,不要米勒充电器少14元。
2、  之前DIY那套成品,青轴,手感还行吧,之前就是我自用的,要这套成品180元包邮,不要接收器少18元。
3、  全新的拆机樱桃青轴104个,要的话+80元,全新问题轴板拆下,和新轴手感一样的,不过用这个轴就不能热插拔了哟。
4、  如果不喜欢达尔优重装骑士这个外观,还有达尔优合金板可以选择,可以在1的基础上再减去20元。

楼主:
奉上自己辛苦测试的矩阵图

奉上自己辛苦测试的矩阵图

网友A:
工程量巨大啊,我是干不来!

网友B:
耗时耗力,工程巨大,我等佩服啊~~~~

网友C:
好东西,

一直想 diy 一把 87键的 优联 机械键盘。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一直想 diy 一把 87键的 优联 机械键盘。

我也是,不过无线u联 k230主控已经准备好了,就剩下准备抽时间学习画板了。准备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时耗力,工程巨大,我等佩服啊~~~~

折腾  享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量巨大啊,我是干不来!

其实飞线的话工作量并不是很大,用漆包线  不用剥线,烙铁加上焊锡烫一下就上锡了   一根线从头到尾焊接每次几个点,24次就焊接完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奉上自己辛苦测试的矩阵图

飞线工程巨大啊。
LZ有K375S矩阵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线工程巨大啊。
LZ有K375S矩阵图吗?

网上有的    270和330是我自己重新整理的

网友:
看到这飞线我就败下阵来

网友:
这个毅力需要膜拜

网友:
这个毅力需要膜拜这个毅力需要膜拜

网友:
自己制造太麻烦了,是一个耐心的训练过程

网友:
服  只是工程太大,一般人做不了

网友:
我看到飞线就不想搞了。

网友E:
还是成品的好,有这时间,去加班也能挣到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成品的好,有这时间,去加班也能挣到这个钱

关键是没有成品啊   成品都没有自己想要的效果   另外是消磨时间

网友:
前几天给自用的键盘换了6个轴,然后看了LZ的工程,自叹不如,太能折腾了,厉害厉害

网友:
这么好的商机,打板卖,我也闲置了一块K270优联板,是跟了我7年,按键开始涩的K270留下了的,买了个插拔轴的机械,暂时没有时间去飞线。
只准备把机械改成typeC接口的,到哪儿用手机充电线接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