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佬们能否推荐个电烙铁用啊

楼主(2019-09-28):
目前用的某宝随便买的内热式的,用着不太爽,想买个616控制的那种。
某宝这种可以不。。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正品黄花就行~

网友:
T12不推荐买,建议936的就可以,T12头比较贵,而且坏了更换成本高。

网友:
我在某东上买了个宝工的数显焊台, 用了很多年

后来又在某东买了一个宝工电批, 带扭矩调节的, 也用了很多年

感觉宝工这个牌子的东西, 不错。。

网友:
有米就上高频,不后悔

网友:
淘个二手936,变压器的才几十块。T12刚传开时很便宜,那时936很贵,所以就火了。现在比936还贵,已经不是玩性价比了。

网友:
这种东西无止境的,主要看预算多少钱,高端的焊台肯定好用,但是比较贵,如果业余偶尔用用,936就可以了,耐用并且耗材便宜

网友:
9.9包邮的不能用还是咋地?实在不行来个19.9包邮带温度调节的呗

网友B:
一把25w的外热式用了很多年 插电抽根烟才能焊接 上半年某宝19.9撸了把50w内热式 体验极佳 插电半分钟就能焊 便宜货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在用高频焊台,选择变压器版本的,耐操!反正T12我不用来焊芯片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25w的外热式用了很多年 插电抽根烟才能焊接 上半年某宝19.9撸了把50w内热式 体验极佳 插电半分钟就能焊 ...

广州黄花的外热,内热的烙铁头不怎么上锡,温度高氧化快,已经捆起来收藏,烙塑料不心痛是真的。

网友:
去找志文买二合一呀

网友C:
936或者高频,我现在用苹果电源t12真的想扔掉!要不是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或者高频,我现在用苹果电源t12真的想扔掉!要不是便携

看来我买的936没买错,开始就纠结是买936还是T12最终我选择了二手936,个人爱好!

网友:
还是936用用  没有静电和感应电啊   淘宝买了一家销量很好的OLED白光  就是样子货   芯片焊坏好几个  现在用回936了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或者高频,我现在用苹果电源t12真的想扔掉!要不是便携

是的,而且t12换头成本太高!玩不起!t12就是玩个逼格, 谈不上实用性

网友:
烙铁好用无非是可调温恒温,可方便换头,耗材便宜易得,要求高的还有好用耐用回温快这些了

网友:
936的头子和T12差不多了,,,,宝工936头子5、6元一个,,,,38论坛T12的不错的芯子60包邮10支,,,T12无铅性能要好得多

网友:
外热好用头子要好,要有调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正品黄花就行~

黄花怕买到假的,小白一枚不会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