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惠购先机扩容盘,64G QLC扩128G

楼主(2019-09-28):
CHIPGENIUS显示QLC

FlashMaster显示TLC
MT29F512G08EBHAF(B17A)一芯量产工具显示这个,清空后显示72567M的NAND 大小

总结:还不如直接买64G的USB2.0 U盘,也是这个价格,速度比这个要快,还不是黑胶片,同样的主控
评论里有人提到过,50G数据后损坏,速度很慢,我觉得一般老司机都不会中招了吧

楼主:
另外,量产速度很慢,感觉没半天应该是量产不完了

网友A:
我是犹豫再三。最后花60多元买了朗科的128g

看来我的决定是明智的

网友B:
cg识别的闪存码是错了,所以是不是qlc不清楚,建议在论坛下最新版软件再检测看看。或者开卡工具识别的闪存识别码查询下。若是b17a的话是64g的tlc闪存,记得好像是开不成qlc模式,就算能开成qlc 容量也才85g(貌似没算错)

网友:
u盘我只用SLC和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g识别的闪存码是错了,所以是不是qlc不清楚,建议在论坛下最新版软件再检测看看。或者开卡工具识别的闪存 ...

清空闪存是72567M,感觉可以开成MLC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空闪存是72567M,感觉可以开成MLC模式?

按照你所说的型号,这个闪存不支持mlc模式的

网友:
便宜货不敢上,我95买的正片128G.
原来10块买过一次便宜货32G,用几个月后就只能开16G,不然数据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所说的型号,这个闪存不支持mlc模式的

emmm,这72G的闪存也算是奇葩了。

网友: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chipgenius再测。

网友:
MT29F512G08EBHAF,明显是6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这72G的闪存也算是奇葩了。

看不到闪存或者没有打标的闪存用闪存识别码去查询,量产工具显示闪存型号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犹豫再三。最后花60多元买了朗科的128g

看来我的决定是明智的 ...

那个也不行,写着写着掉盘,还经常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