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亚马逊电子书Kindle3键盘版,刷了多看系统,怎么更换屏保封面?

楼主(2019-09-28):
一个英文版的Kindle3,没找到中文的固件,所以只能刷一个中文版的多看系统来用。

但是每当关机的时候,他的屏幕都是一张朱自清的头像,黑白的,晚上看有点毛骨悚然……

现在就是想换成其他风景之类的图,系统设置里面没有,不知道该怎么换。
估计要刷机?

这是Kindle3链接电脑后,显示的目录

网友A:
这个晚上看书会做噩梦的

这个开关机画面不一定是图片格式的,系统目录里多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晚上看书会做噩梦的

这个开关机画面不一定是图片格式的,系统目录里多找找看

没有头绪呀,不知道从何找起

网友B:
在X:\DK_System\Savers下面,jpg格式,注意图片分辨率,x为你的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DK_System\Savers下面,jpg格式,注意图片分辨率,x为你的盘符

你好,我看过了,那里面根本没有savers文件夹哦

网友:
我的待机画面是二十四节气之惊蛰,蝶恋花

网友C:
这个只能用风景画了吧,用谁的头像都吓人,黑框黑白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过了,那里面根本没有savers文件夹哦

为了保护系统,好多文件夹都是隐藏的,在电脑上,把文件夹的属性设置下。应该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保护系统,好多文件夹都是隐藏的,在电脑上,把文件夹的属性设置下。应该就能看到了。 ...

已经是显示隐藏的了,我怀疑是版本不同。背景图片在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用风景画了吧,用谁的头像都吓人,黑框黑白照

听说现在有彩色的墨水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