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吸顶灯想不到居然这样复杂!“六律光音”吸顶灯拆解

楼主(2019-09-28):
一个想不到复杂到这样的灯!六律光音吸顶灯拆解
灯是20几元包邮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通电是暖色,有蓝牙,但是不会调节灯的颜色。灯的做工还可以,铝基板,驱动看着还凑合。功率18W没有虚标。下面拆给大伙看看这灯如何:

灯盖拆开都忘记拍照了,首先最关注的灯板拍给大家看看

有三种灯珠,黄光,白光和彩光

驱动输入线标识的也很清楚

铝基板,很厚道的

固定方式是铜柱

连接线采用接插线设计

驱动

居然还带蓝牙板

背部,光溜溜

用料还行,安规、整流线圈啥的都用上了

有个芯片居然还打磨了

蓝牙板竖版设计

电源线也很厚实

标注很清楚

驱动盖子

驱动合照

个头不小

底板,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设计安装的?

灯罩的样子

与论坛神器的合照!

谢谢大家观看!
END

网友:
老王还是安鑫来着,,我记得QQ群里面有人成功弄出来了调色

网友:
做工不错啊··18W的铝基板那么大的面积,比我买的杂牌24W的还要大很多。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我还以为是三色LED点阵显示板。。。。

网友A:
灯是20几元包邮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这种话容易招人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是20几元包邮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这种话容易招人恨那 ...

买不到了省钱啊

网友:
功能是堆的多了,原件也堆的多,做工还是山寨的样子

网友:
搞的比较复杂,估计5050三色LED是氛围灯,可以调节成多种颜色(是不是还需要控制器?),白色和暖白色的2835(?)是主要发光源,是不是也可以调节成冷白(只有白色发光)、正白(白色、暖白都发光)、暖白(只有暖白色发光)?

网友B:
链接来下,收藏备用

网友C:
现在的灯, 如果带调光+调色+灯控,  技术含量不亚于LED显示器, 甚至原理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数据带宽没LED显示器高,其它还真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灯, 如果带调光+调色+灯控,  技术含量不亚于LED显示器, 甚至原理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数据 ...

差太多了,LED是每个点的RGB电流可调,这个灯最多算是LED显示器的一个点而已

网友:
看着像是调色温,然后多了一颗红光可能生鲜照明,我觉得干脆做成红绿蓝更好,独立接上可调降压板后,当可调色的摄影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来下,收藏备用

已经售完了,哎。后悔没多撸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