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解网件GS308 V3版千兆交换机

楼主(2019-09-28):
该交换机质保3年,V3版本,并不是以前质保1年的,没看见坛子里谁拆过,我就顺便拆了吧。不知道V3相对于V1 V2有什么升级的地方,或者技术先进的地方。散热片没拆,我估计看特别像小螃蟹方案。其余的我也不懂,求大神给解释解释。已经稳定运行7-8天了,没重启过(不过今天家里的空开突然断电了……)

网友A:
交换机一般不会出问题吧,我的小水星一直没关过,貌似没见宕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一般不会出问题吧,我的小水星一直没关过,貌似没见宕机

我这监控的经常死机,持续性流量太大,还散热不好

网友C:
开关是切换vlan还是延长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监控的经常死机,持续性流量太大,还散热不好

监控我也用铁壳,除了停电不关机,没出故问题,一个32路一个128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是切换vlan还是延长模式?

那个开关真的是开关,开关机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监控的经常死机,持续性流量太大,还散热不好

现在的监控都是4K的了,还是用个好的交换机的好~

网友:
通常V的越大,缩水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监控都是4K的了,还是用个好的交换机的好~

不信你见过有用800万的摄像头

网友E:
反正那个散热片拆不掉看不出是啥方案。。。
以前就换成这个方案了。。再早上博通。我买过拆过发过贴 在旧版
2013年的事情。。。

旧版是博通芯片,反面加导热垫,把热量传到铁皮壳上

后来的就是和你这样一样的,表面贴铝型材的散热片了。。
带带家里的电脑和普通NAS是没问题的啦。。。
不要学楼上的去当NVR用的交换机。。。

随着1080P 4M,6M码流。。不管H.264还是H.265,还以更高的2K4K的监控。。。都得用交换容量高和包转发率高的交换机了
而不是说看到是个千兆8口就去接7个监控摄像头,那是外行的做法。。。
因为交换容量低的交换机真的已经不适合做  监控交换机了。。
拿1080P 4M定码流  H.264的枪/球机为例。大批量遇到过24口交换机只能接8-10个摄像机的情况了,多接1个就不稳定
不是掉画面就死机,断电复位下能再撑1个月。。。就是因为领导自己不懂瞎采购。。。导致只好用2台24口,去给10几个摄像头用。。。丢人丢到家了。。同行用1台接10几个没事情。。。
然后做幼儿园监控也是。。。领导继续不懂事乱买,同事都和保安和总务一类干起来了。。。一个骂你们东西总坏

网友:
几天就重启?
你这是被什么设备迫害过
交换机这种东西根本不需要重启的

网友:
这东西不错,就是卖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是切换vlan还是延长模式?

那个是真正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那个散热片拆不掉看不出是啥方案。。。
以前就换成这个方案了。。再早上博通。我买过拆过发过贴 在旧版 ...

请问高手,交换容量低这句话能否详细说一下,这个交换容量多少算低?过一阵我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我不想出现24口只能带7-8个4K摄像头的尴尬……

网友:
说不定是螃蟹

网友:
不值了,都精简到这样了。
我的还是N年前的二手GS108,当时180。不过当时也没什么其他选择,都是很贵的。现在这么多选择,这货还这么贵,而且还有很多人推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交换容量低这句话能否详细说一下,这个交换容量多少算低?过一阵我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能不 ...

这个要看交换芯片的交换能力,具体要查参数了。这个参数就是针对交换机的极限交换能力,也就是说最大多少口到达极限流量的时候交换机能正常工作。千兆一般是端口数*2*1000Gbps,也就是说8口达到16Gbps的话应该就没有瓶颈了。
如果再高级一点的交换机,都需要看交换背板的容量的,一般是包转发率和交换容量。

网友:
这是就是螃蟹方案

网友(2020-04-21):
V3缩水这么严重啊!!!!  看看V1版本的图片,这才是网件该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