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无标“研华科技”128G固态硬盘

楼主(2019-09-28):
老友连硬盘盒一块丢过来的,叫我当大号u盘用,外壳无任何标示,所以标题起名为无标

拆掉4个螺丝 打开

背面空的

主控 群联PS3109-S9

左上角是供电电路 各种dc-dc

4片东芝32g储存

参数  居然丢了个全新的盘给我,

usb3.0的盒子测试数据,

end

网友:
求倒贴包邮赠送!哈哈哈

网友:
不错,奸情石锤

网友A:
这速度,还没有U盘快,哈哈,不过这是工控的,也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还没有U盘快,哈哈,不过这是工控的,也就理解了

usb的速度算可以了,直接装电脑里肯定要再快点的

网友:
这个给我,免得老师总看到我的三星固态硬盘当移动硬盘在说我。这个黑乎乎的一片应该看不出来。

网友:
可以了,比机械快,特别是4k

网友B:
不错,就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
电路板是一整块,算不错

网友C:
居然是东芝8ddl正片,15nm制程MLC,主控换2246en的话四贴可以到读写450M了

网友:
东芝原厂片子

网友:
闪存还是东芝的呢

网友:
如果真是研华的应该也是贴牌的,不过研华是专做工控设备不求快,只求稳!

网友:
占满的电路板用料不错,比现在只有半个电路板的好些。

网友:
这老友可以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容量小了点

装系统够用了,数据在外加一个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东芝8ddl正片,15nm制程MLC,主控换2246en的话四贴可以到读写450M了

工控的嘛,用降级的寿命不长

网友:
这个好友不错

网友:
这个速度,和U盘差不多了,估计也就是一个U盘的价格

网友:
这种温度高不。今年第一次入了一个八口的腾达 到手不到100块的铁壳,好烫的 貌似死机还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