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卡拉OK混响器+功放 如何连接?

楼主(2019-09-28):
亲戚的一套7.1声道家庭影院,想唱卡拉OK,故找到我,这个也难为我了,故向大伙请教一下:
功放:天龙X1400
功放是光纤HDMI线连接到投影仪的;
增加一套无线麦克风和接受器+混响器+点唱机,这些如何连接到功放机?
功放背板:

网友:
不是有两路audio in吗,混响应该有audio out吧。

网友:
接输入啊,这个不是自带功放吗?好像没有看输出

网友A:
麦克风音频输出接到混响器音频输入,混响器的音频输出接到功放,看功放图接到audio1或2都行,唱K时将功放切换到所接频道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克风音频输出接到混响器音频输入,混响器的音频输出接到功放,看功放图接到audio1或2都行,唱K时将功放切换 ...

感谢分享
点唱机太贵了,能不能盒子安装卡拉OK APP进行在线点歌啊?

网友:
无线话筒接收输出与点歌机输出分别接到混响器的话筒输入与音乐输入,混响器的输出接功放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