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这个BGA芯片上面的焊盘掉了,还有办法修复吗

楼主(2019-09-28):
BGA芯片上面的焊盘掉了,还有办法修复吗?

求教了,有高手吗

网友:
修手机人员基本功

网友:
放心掉的一般都是空脚,

网友:
照片太朦胧,看不清楚,IC要看电路图,上面很多空脚和地,有时候掉一个俩个不关键的并不要紧,但是 ...

网友:
查芯片的资料手册,如果空脚就不用了,gnd的话一般有多个也不要了,vcc或者信号脚就要补。用手术刀刮开漆,细铜丝上锡后补上焊盘,绿油固化再刮到焊盘可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