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5元太阳能夜灯鉴赏

楼主(2019-09-28):
用券后3.5元

正面:20颗LED,LED面板并无任何覆盖,是裸露的,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户外太阳能灯LED,就这么赤裸裸露出来,怎么防水,防尘??

四个按键:开关、6小时、12小时、高亮1小时、

充电时,指示灯闪。据说充满,指示灯常亮。

这是打开后(注意:电芯被我临时更换!!!)

原厂电池,目前在放电测试中,应该在900MA左右

电路板,看不懂,大神们鉴赏吧。

亮灯时,电流大概70-75

总结:
1、有亮光时,充电,并有指示灯
2、周围环境暗时,LED灯亮,应该是通过太阳能板的电流来判断 环境 亮度情况,从而控制LED的亮、灭
3、带有6小时,12小时,高亮1小时功能,问客服,大概意思是,天暗时,LED亮,默认是亮6小时,如果按了12小时,则亮12小时。按1小时,则高亮1小时
4、LED是焊接在电路板上,铝基板?看起来材质不错

吐槽:
1、功能搞的有点复杂,什么6小时,12小时,高亮。 夜灯功能就是,天亮充电,天暗亮灯。如果能把时间控制,设计成亮度大小控制更好了。
2、LED居然是裸露的,没任何保护盖子
3、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是否有锂电保护设计?看评论有人电池炸了。

网友A:
3.5V才放出200mAH,你咋算出来的800,估计能有300-500都算多了。

看电路,没有看到锂电充电电路和锂电保护电路,太阳能电池和锂电之间仅靠一只二极管降压+反倒灌。

本来加购物车,想着没啥用又给删除了

网友B:
也买了一个,亮度不怎么样,电路板做工不错。可以拆掉电池,外接一个电源做自动控制的小夜灯。

网友C:
太阳能板加二极管直冲锂电池??这个设计也是危险,若每天充电放电问题估计不大,就怕开关关了放在那一直充电,确实有炸的风险。

网友:
3.5元就不要鉴赏了

网友:
3.5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D:
太阳能夜灯,有太阳的夜里专用!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流才80mA,用完了电池本身带的电,充一天也就亮个一两个小时。
要长时间使用,要么加一块大的太阳能电板,要么外接一个充电头。

网友:
我买了2个,一个还可以,一个亮一下就灭了,直接换电池,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这个玩意儿估计没什么用。放在室外的话,太阳晒的话,遇到下雨的话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才放出200mAH,你咋算出来的800,估计能有300-500都算多了。

看电路,没有看到锂电充电电路和锂电保护 ...

这个USB的测试仪,感觉电流偏低,同时串万能表,万能表电流大点。之前已经放电过一次了,到USB表灭灯,有900多。这是第二次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一个,亮度不怎么样,电路板做工不错。可以拆掉电池,外接一个电源做自动控制的小夜灯。 ...

我感觉亮度夜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加二极管直冲锂电池??这个设计也是危险,若每天充电放电问题估计不大,就怕开关关了放在那一直充 ...

上个TP4056,就是怕这个太阳能板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夜灯,有太阳的夜里专用!

确实,白天没太阳,晚上就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流才80mA,用完了电池本身带的电,充一天也就亮个一两个小时。
要长时间使用,要么加 ...

1、换大功率太阳能
2、加大电池容量,防止连续阴天,无法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亮度夜灯足够了。

做夜灯是够了,但是挂到室外就太暗了。所以我准备找一个空载功率小一点的充电头改成夜灯用。比那种便宜的夜灯省电,还亮。或者用这个作为控制板,通过继电器控制更大的灯具。

网友:
链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夜灯是够了,但是挂到室外就太暗了。所以我准备找一个空载功率小一点的充电头改成夜灯用。比那种便宜的 ...

3.5的控制板,有点浪费。自己弄个光敏控制板,才几毛钱成本。这个想放心用,得加个保护板,换大功率太阳能板,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5的控制板,有点浪费。自己弄个光敏控制板,才几毛钱成本。这个想放心用,得加个保护板,换大功率太阳 ...

这个就是集成了光控加定时的功能。也许有更好的用途等待开发。目前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亮灯不到一个小时就没电了,真够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