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仿制LED数码管T12(加简易可调电源)

楼主(2019-09-29):
上次仿制失败后重新打样,除了排阻之外都采用了0805贴片封装重新打样电路图

自己画PCB,布局不是太合理,但是能用

排阻因为手里有0402的,没有放大镜太难焊了,最新PCB改成0603排阻了

由于太小导致焊接短路,刷好固件结果是这样的

缺段,后来查出来是排阻紧挨着的三个脚对应ABC三段短路

亮度有点高就把三位数码的共阴脚串了1K电阻,亮度又太低了,最后改串360Ω了

铝合金盒子卖现成的自己开孔

开孔工具,前后面板挺薄的,没费什么劲

电源买来两个24V剪线放盒子里有点小不好固定,抄板打样把板子插到盒子卡槽里

板子到了发现两处问题,变压器次级到整流管线条搞细了,红线位置是断开的

红线位置刻刀断开,次级线条镀锡先用着

插到盒子里刚刚好

上下各插一块,相互碰不到

可调电源部分采用了2596降压板

改外接多圈电位器

电压电流双显表头

都安装好了,通电试机正常

开始最后组装

就差航空插头了,找出十多年的老伙计

暂时一个开关,通电白光和可调都工作

下个月在重新打样电源板给可调电源加个独立开关吧
这次制作从学习画板开始到完成经历了半个多月时间总算是告一段落
下边把PCB制造文件和固件程序(固件程序是金向维老师编写的4.6版本)分享给大家,喜欢的拿去用
其间刷固件还请教了金老师,在此再次向金老师表示感谢

补充内容 (2020-6-5 19:21):
使用中发现问题,78L05实际输入电压最大18V,24V供电造成闪屏,烙铁不受控的情况,已将78L05更换为7805,老版的不要再继续下载,新版20楼有立创链接

补充内容 (2020-6-7 01:44):
更换7805故障依旧,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请不要再下载了,立创工程也停止分享

楼主:
此电路去掉了震动唤醒功能,直接旋转编码器就可以了电路图中R9、R10两个电阻,新手画图为了节省地方PCB上我只画了一个焊盘,两个电阻叠在一起焊上的
以下是菜单说明

P00:恢复默认参数(0或1,默认值0,0为不恢复,1为恢复)
P01:运算放大器增益(200~350倍,步进1,默认值270,goodcode设计的硬件,增益从大约200到300可调(有个小电位器))
P02:运算放大器失调电压(0~250mV,步进2,默认值100,指将烙铁头保持室温运算放大器固有的输出电压,根据我的测量此电压随温度变化很大,不同的放大倍数下也不一样,放大倍数越高越大,如果你不会测量,请保持默认值)
P03:热电偶℃/mV数据(30~50,步进1,默认值41,指热电偶需要温升多少度电压才升高1mV,根据我的测量原装二手T12此值约为41(此值很难精确测量),更换国产头需要改变此数据,请根据热电偶类型自行自算,如果不懂且用原装T12,请保持默认值)
P04:温度调节步进(0,1,2,5,10度可选,为0则可以锁定烙铁温度)
P05:休眠时间(多长时间无动作进入休眠)(0~60分钟,步进1,为0则禁止休眠功能)
P06:关机时间(0~180分钟,0~30时步进1,30~180时步进10,为0则禁止关机功能)
P07:温度修正(-30~+30度,步进1)(由于NTC电阻在机箱内,焊台发热会导致检测的NTC温度比室温高,造成热电偶冷端补偿偏高,烙铁温度不准确,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温度不准确.假如你把其他参数都设置成正确值了温度仍偏高或偏低,可以用此参数修正.比如检测到显示的烙铁温度比实际值高20度就将此参数设置为-20)
P08:唤醒模式(0,1,为0则在关机模式下即可旋转编码器又可以震动手柄唤醒,为1则只能旋转编码器唤醒(说明:按下编码器不能唤醒,只能旋转))

网友A:
不测测漏电情况吗?

网友:
电流不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测漏电情况吗?

还好没有漏电,外壳也有接地

楼主:
不能调流,简单调压

网友(2019-11-01):
谢谢分享,没分了帮顶,做得很不错。这个铝盒子我也买了一个小一号的,做oled热风枪用正好。面板没有设备搞,只能先用亚克力板挡着。羡慕有设备

网友(2020-03-01):
求币下载 好心动

网友:
求大佬分享下 金向维老师编写的4.6版本的固件程序,我按照你提供的pcb文件已打印完成   可是找不到固件程序 谢谢大佬 了  分享到我的邮箱吧
1309802193@qq.com        还有,能请教一下刷程序的注意事项吗  初学者  按照你的pcb已经打样 想制作一个焊台    再次感谢大佬

网友(2020-03-31):
烙铁可调电源一体机,使用方便

网友B(2020-05-07):
再加一个热风枪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电路去掉了震动唤醒功能,直接旋转编码器就可以了电路图中R9、R10两个电阻,新手画图为了节省地方PCB上我 ...

麻烦问一下,这个板子用的是共阴数码管还是共阳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这个板子用的是共阴数码管还是共阳数码管

共阴数码管,共阳需要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热风枪就完美了

几乎不用热风枪,一直也没买,当然也不可能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阴数码管,共阳需要改代码

谢谢,学习了

楼主:
我也不会,瞎弄基本都按原电路源代码去做的

网友D:
能不能把PCB原文件发我一份73725412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PCB原文件发我一份

这个版本最近使用中总出现问题,别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