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别以为只有山寨才做,名牌大厂也用配重!iRobot扫地机器人电池全网首拆

楼主(2019-09-29):
今天拆一个iRobot吸尘扫地机器人电池。iRobot是1990年由著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三名成员创建的,是纳斯达克高科技板块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扫地吸尘机器人就是他们首创的。iRobot最常见的产品是伦巴Roomba家用扫地机器人,畅销全球,价格当然也不菲。它的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组,伦巴机器人会自动回到充电座充电。

iRobot电池外形是这样的,上面有四个接触点,模具精度很高处处严丝合缝,表面平滑光洁,不愧是名厂货:

电池的重量达一斤多,给人以很厚实的感觉:

电池底部的标签:

三洋公司代工生产,代工公司也是名家大厂,毫不含糊:

但是仔细看指标标识,一斤多的电池竟然只有14.4V1800mAh,嗯,太奇怪了,难道有虚标?不过只见过把指标往大了虚标的没见过往小里虚标的啊。。。。。。别急,谜底下面就会揭晓:

这电池名厂设计制造,结构非常坚固,当然用暴力打开是不合适的。其实有诀窍可以轻松拆开:揭开电池底部的标签,有3颗螺丝藏在下面,螺丝固定是最坚固最能受力的,果然大厂设计就是靠谱:

螺丝拆掉之后就可轻松取下顶盖板:

顶盖板取下掂在手里非常沉,原来整个顶盖板(黑色的那块大的)并不是塑料而是一块喷了黑漆的钢板,顶盖板不用塑料而用钢板制造,真舍得用料!更让人吃惊的是,黑钢板上面还附加了一块银色的镀锌钢板,差不多有3mm厚,这钢板除了是配重不可能有其他用途了吧:

如果你觉着名家大厂用配重很吃惊的话,先不要吃惊,继续往下看还有惊喜!

接下来电池模块和另一半外壳之间也是用螺丝固定的,螺丝隐藏得很深,果然大厂设计周密:

取出电池模块后,看另一半外壳里有什么?竟然还有第三块钢板配重,这一块更大更厚!

撕开第三块配重钢板的塑料保护膜看得更清楚,如假包换的银闪闪的厚镀锌钢板:

把这几块配重钢板放在一起欣赏下:

下壳中的配重钢板是用胶固定的,可以撬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上面冲压的iRobot钢印标志了吗?这绝对是iRobot公司的原装正品电池,绝非山寨假冒货:

到这里可以看出电池里加配重可不是山寨作坊的专利,名牌大厂一样使用配重,而且一次就使用三块。而且确实是大厂风范,连配重的做工都一丝不苟,用整体钢板冲压而成,表面经过镀锌处理,防锈防腐蚀,而且还非常用心地冲压上logo钢印标志,杜绝假冒!

这三块配重一共有多重呢,来称一称,足足370克!要知道前面称过整个电池的重量才585克,其中370克都是配重,配重占到了整体一多半的重量!难怪这电池拿在手里那么厚实,给人以十足的信任感:

好了,我们已经揭开了高级配重的神秘面纱,不过这不是重点,我们真正要看的还是电芯和控制板,这才是数码网友关心的核心技术所在吧。 电芯组件拆出来是这样的,工艺不错中规中矩:

点焊工艺也很不错:

这里还隐藏着温度传感器,也是正规设计:

再看看控制板,电路板工艺很不错,阻焊防潮漆都很到位,仔细摸那4个电极接触片,它们并不是直接用电路板腐蚀出来的,而是明显比电路板高出一些,它们如果不是另外焊接上去的就应该是专门用很厚的镀层电镀上去的,这显然会增加不少成本,可以说做工相当讲究:

控制板拆下来看看反面的元件,也是一丝不苟。其中右下面一个芯片上压着金属部件,并出来三个支撑金属脚焊在电路板上,不知是何用意,看起来也不像是散热用的,毕竟太小了,网友提醒说是保险:

最后再来仔细看看电芯,这电池是三洋代工的,电芯当然应该是三洋的。果然,仔细看放大图,SANYO的标志很清楚:

型号是UR18650A,显然是常见的18650电芯,但是奇怪按标签的标示其容量只有1800mAh,有点小啊:

到这里,这个出身名门的iRobot电池就拆完了,来一个所有部件的全家福:

拆完的电芯经测试都是好的,电压3.65V。不过既然是淘汰的电池,容量显然都已经明显衰减,加之原始容量也并不大,这四节电芯只能拿去给手电用了:

最后的最后,问题来了。这个电池可以说设计规范,工艺考究,不失名家风范。但是占电池全部重量65%的三块配重到底是什么用意呢?作为名家大厂,我们显然有理由可以假设这不是为了欺骗顾客的山寨招数,因为电池的容量非常谦虚地标注为1800mAh,并没有任何夸大虚标。那么是为了人为增加重量,避免扫地机器人接地摩擦力小导致打滑等问题吗?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应该把配重装在机器里面而不是电池里面吗?因为电池是需要更换的消耗品,每次都重新买配重即不经济又不环保,显然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跨国高科技公司应该做的。那么,这些制作考究的配重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个人猜测是:iRobot公司还有可选的容量更大的8电芯的电池,外形和体积是和标准电池一样的,为了保证使用不同容量的电池时不改变机器人的摩擦力和重心等物理特性,在低容量标准电池中特意加入了配重让它和高容量可选电池的重量保持一致。不过这个370克的配重相比另加4个电芯来说还是有点过重了。

元芳,你怎么看?

《补充更新》:经过一番努力,找到老版iRobot扫地机器人中使用的镍氢电池模块,发现它们确实是形状、尺寸、电极触点和电压都是一致的,应该是保持兼容的标准设计。而老镍氢电池的重量达到715克,所以新锂电池如果不加配重的话重量和老电池相差悬殊,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新锂电中人为设计了配重来保持兼容性。具体细节参见新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26

网友:
谢谢分享,805我也拆过一台,没想到电池里面还有配重。。。。。哈哈,那三个金属脚的我怀疑是保险。

网友:
做这么多配种进去,干嘛不直接再塞四粒电池,

网友:
原装正品配重

网友:
莫不成还有升级电池包

网友:
那个三个金属脚的,在笔记本电池里的板子上也有,是保险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好多正规企业也这么作假的,就像某酒厂,自己还造假酒呢。

网友:
配重是为了增加轮子的摩擦力

网友:
不够重的话应该扫不干净吧

网友:
这就叫品牌效应,大牌配重是精巧设计,山寨配置是欺诈……

结论:请缴纳智商税。

网友:
这算啥,我的百得电动螺丝刀,先后有用过2块电池。第一块 电池盒里有个小板凳,把电池组 垫高了1厘米多,也就是说电池短了一厘米多。后买的这块电池里面的电池就是全高的,没有那个小板凳了。。。

网友:
配重是压前轮和边刷的吧...我猜

网友:
配种难道是为了增加整机的重量?使机器运行更稳?

网友A:
加i不是苹果的专利么?

网友:
中国山寨精神走向世界

网友:
这个加配重还是有点道理,主机通用,缩水电池轻了,轮子估计会打滑

网友:
可能是为了增加重量,运行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i不是苹果的专利么?

iRobot比第一个用i的苹果产品早多了,iPod是最早的加i的苹果产品吧,2001年问世,而iRobot是1990年就成立和注册了。

网友:
品牌正品加钢板配重,长见识了。估计是有标配和高配电池可选。

网友:
电池有加大容量的型号,然后没加大容量的怎么办呢?只好使用配重,不然机器人压不下去。我推测应该原来设计的是镍氢电池,换成锂电池了,能量密度提升太高,为了重量得配重。          原厂的叫配重,山寨的叫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