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众斯柯达车窗升降开关

楼主(2019-09-29):
朋友的这个车右边两个玻璃都无法升降。今天拆下来看看。那个园洞里面断了。焊接好了。可以用了。一个焊点就是一百大洋啊!还是原车的修好最好

网友A:
铜箔断了?烧断的?还是被什么腐蚀了?现在的维修工基本都是只换不修的,所以小问题自己动一下手,还是能省不少的。

网友B: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电路板看着好简陋

网友D:
这怎么会坏的呢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啊,这个也能维修。现在维修店基本上上是整套换。,遇到那种豪车的话,一个开关总车估计要上千吧,最少。

网友:
线路板过孔怎么会这么容易损坏呢?

网友:
这斯柯达不行啊,这货还比不过论坛里长安面包车的升降开关做工!!

网友F:
线路板,铜箔粗一点就好了,设计的错误。

网友:
拆车门体力活,我就拆不开,要大力还要巧劲,不知卡扣螺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断了?烧断的?还是被什么腐蚀了?现在的维修工基本都是只换不修的,所以小问题自己动一下手,还是能省 ...

应该是下小雨没有关严窗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可以了

运气好。正好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板看着好简陋

这个是简单了一点。我觉得控制电路在门里面。我没有拆开门。开关可以直接撬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怎么会坏的呢

平时小雨一直开窗户啊,教练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啊,这个也能维修。现在维修店基本上上是整套换。,遇到那种豪车的话,一个开关总车估计要上千 ...

这个其实不难。你也可以搞定。忘记告诉你。这个斯柯达的开关是不需要拆门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铜箔粗一点就好了,设计的错误。

小巧精致嘛!经不起大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