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临时diy一个电源,给电瓶充电

楼主(2019-09-29):
ups里的电瓶,很重,不过没电压了,就剩0.7v了,试试看能不能充电
,不行就扔了它,12v电瓶,还真没这么高电压的电源,只好临时凑一个

以前有个应急电源,上面的零件都被我拆的差不多了,
就剩下变压器和整流滤波以及指示灯了,安装一个限流电阻
用它给电瓶充电吧

空载输出22v,不过看这变压器大小,功率不大,带负载电压会下降不少的

结果接上电瓶,电瓶端电压也是22v,我去,这货就是一个扔货啊

索性拆了看看,泄露了

打开橡胶盖子,里面似乎没液体,灌点纯净水也灌不进去,
充了几小时,还是一点电没有,扔!

我是一向不玩220v电压的,这次破例,看看这货输出有没波纹吧
应该是有的,这个变压器功率小,只要负载大,就一定有波纹,
接一个150欧姆的电阻负载,看波纹还不小

100hz,因为整流过了,波纹峰值0.3v,这是输出电压为大约
15v,2%的波纹,输出功率才1.5W啊,不过没看滤波电容的大小
,以后研究一下,怎么改善

输出电压,直流15v,也能看到波动

网友:
儿子的电动四轮车正好换下一个,给改成4串铁锂了,换下的电瓶正好给UPS用,现正吃灰中

网友A:
充完电也许还有纽扣电池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完电也许还有纽扣电池的容量

哈哈,这个容量都没有

网友B:
这个示波器8错,买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示波器8错,买成多少钱?

哈哈,不建议购买,160元

网友C:
应该把滤波电容也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滤波电容也拆了,哈哈

彻底完了,脉冲也不行了

网友D:
板子上的8脚芯片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的8脚芯片是作什么用的?

那是原来电路上的,打磨了,控制芯片吧,这里没有用

网友:
临时应急充电,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办法:220V交流电接上一个5A耐压400伏以上的二极管,串一个40到300W灯泡就行了,改变灯泡功率可以调节电流,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拿针管可以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