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步步高HCD007(6082)TSD电话机杂音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9-29):
这个故障是比较典型的,发贴分享一下。故障现象通话时有呲啦呲啦的杂音,随机性的,时大时小。常见通话杂音的故障,80-90%的故障点为:两芯线(进线)、四芯线(听筒线)、相关的RJ11的水晶头及插座、叉簧开关。在排除以上原因的情况下开机维修。

1、外观

2、打开,电路板正面

3、电路板背面。那两根飞线就是排除故障用的,当时手头也没别的多股细线了,好不容易找了两根单芯细线焊了下,有点难看。

4、目测法能看出故障点吗?

5、后面加上灯光能看出故障点了吗?

6、故障点就是箭头所指的那两个点,针尖大小,不用放大镜很难发现的。二楼会分析原因。

楼主:
分析原因:

1、阻值变大的那个点,如果用刀刮开的话估计覆铜板已成粉了,这个产生原因是电源主通路的走线太细,加上制板时这里产生了个薄弱点,时间久了就易出现问题。这次杂音的故障就是这里产生的,可以刮开补焊下或重新飞线解决。

2、击穿的那个点已碳化了,这个主要是电路板布线不合理产生的。有两个原因可造成这个现象:第一个可能是受到了雷击(以前电缆电线入户方式时比较多见,现在光缆入户了,电话机被雷击的概率大大减小),第二个是这个碳化点的一边是电源主通路,另一边是振铃电路,振铃时电压较高,加上空气湿度大,覆铜板间就容易漏电击穿。这个击穿点的处理有两种方法,一是把周边的板子全部挖穿(必须),象开关电源高压部分那种开孔开槽;二是或者把这段走线两端都切断废弃,重新飞线。这种击穿产生的常见故障现象为:电话打进来时,铃声只响一下就不响了。可用万用表测量判断:电话断电挂机状态时,用指针万用表的R*10K档,测两根进线,并交换表棒正反向测,正常时可见象电容那样的充放电现象(实际就是测的振铃电路中的电容),指针回位后会接近无穷大。有故障时为,R*10K档测上去不象电容,而是有一定的阻值,正反向测时,两个阻值多数情况是不一样的。电话机主通路上电子开关的复合管击穿,也会造成挂不断机及振铃的故障,这里不作分析讨论了。

当然步步高的电话机质量还是相对较好的,购买电话机时还是首选的。

网友A:
估计是残留的助焊剂,天长地久,海枯石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残留的助焊剂,天长地久,海枯石烂!

这个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用的时间太久了,或者阻焊膜质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原因:

1、阻值变大的那个点,如果用刀刮开的话估计覆铜板已成粉了,这个产生原因是电源主通路的走线 ...

觉得能修分立元件电话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很难发现的故障点,座机很少用了,基本是单位,或者内线

网友:
电压高空气湿度大都是病因,记得以前是48和60的交换机,振铃信号时电压很高。A42和A92也是易损件。

网友:
原来是电路被击穿的原因 ,学习了!

网友:
看来电路设计还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
杂音是经常遇到,一般也就如你所说那几个方法,不会去仔细看电路板的,你排除的够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