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cob150w面光灯,被“师傅”接上380v,电源对电压敏感的原件全炸了。

楼主(2019-09-29):
拆修cob150w面光灯,被“师傅”接上380v,电源对电压敏感的原件全炸了。同学婚庆公司的面光灯,一次在酒店布景时,酒店的“师傅”给他从380伏处随便拉了两条线接上,电源马上就放炮,惊“”囍“”,“庆”过烙铁。

在微信里同学说可以给我试一下修,修不好也无妨。所以它就来到了我的手上。

控制面板,可以调节色温和亮度,可以串联使用。

炸黑的电源板

面光灯的铭牌

控制板

继续开拆

双色cob灯珠

带风扇散热

绝缘垫片也有烧黑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炸掉的保险

大电阻和pwm控制电源芯片

场管,也挂了

817光耦

双肖特基三极管

烧黑的隔离垫

芯片到货,0.15的电阻手上没有,只好用两0.3的电阻并联使用

接电亮灯了

主路电压36伏

辅助电压12伏

更换出来的坏元件

这类开关电源由于接错高电压,一般就这些元件坏,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A:
都够敢问这货新的多少钱

网友:
炸了一堆件,还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够敢问这货新的多少钱

新的估计十来块钱,我们来这里是学习,一通百通,以后修起来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够敢问这货新的多少钱

换上去的新件估计5元,电源芯片1.14元,MOS管1.4元,肖特基三极管1.3元,大电阻0.25元,桥堆和保险算0.4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估计十来块钱,我们来这里是学习,一通百通,以后修起来得心应手。 ...

他的意思是整个灯,新的,多少钱。。。。

淘宝看了一下,150W的两百多RMB

网友:
看来得换不少件了

网友:
值得一修,灯不错!

网友B:
灯上写的110~240,那师傅太猛了,直接接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上写的110~240,那师傅太猛了,直接接380V

一零一火220  三个火任意接两个是380

网友C(2020-10-06):
说明酒店里有独立的动力电系统,决不是小餐厅

网友:
烧了一大片啊

网友(2021-05-30):
坏元件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酒店里有独立的动力电系统,决不是小餐厅

大酒店肯定有380V啊

网友:
最鄙视这些土电工,干活啥表都不带,还瞎冒充,乱接一气,结果就这样了!
到我单位干活,我一般都盯着,就怕聋子搞成哑巴呢。

网友:
坏这么多件也能修好,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