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刚刚买的R7 3700X 盒装的幽灵棱镜散热器 出乎意料的复杂

楼主(2019-09-29):
刚刚买的 很好看 可惜我不喜欢RGB灯光 不喜欢主机发光

楼主:
手机发帖 刚开始竟然是空的 后面补上了 最后是效果图

通过usb和主板连接就可以用软件控制发光了
单片机是 Holtek  于Arm® Cortex®-M0+ 处理器内核 flash 128k 16kram 配置比51单片机高多了 amd果然良心
发光的竟然是15个ws2312之类的幻彩led  好东西 可以接单片机上玩了
最后 求解
丝印
MPKA
3610
A460
    M
的18脚原件是什么 就是那个小的看起来像bga的那个

网友:
毕竟是中高端处理器自带“赠品”,做工自然不会太渣

网友:
最牛逼的厂家自带散热器,你以为开玩笑的

网友:
比intel配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楼主:
竟然是15个ws2312之类的幻彩led  好东西 可以接单片机上玩了

网友:
主要是为了装饰,我觉得应该把无刷驱动弄复杂些,用无感正弦波三相无刷方案,提高无刷电机效率。装饰可以作为一种另购配件可选。

网友:
8051自带USB接口的也没几个,而且价格估计也上去了,性能还不够。所以STM32F0是最好的选择,你以为厂家不想省钱吗。
如果用8051的话,只能用串口通信了,打开RGB设置软件,还要用户自己选择串口才能用,太low了。

网友:
闲鱼上收藏了个

网友:
我也买个 幽灵棱镜是信仰加成很多

网友(2020-11-16):
纯属是光污染了,还是不实用系列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