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坑]等了半年的掌上雕刻机终于完工了~正真的掌机,童叟无欺哦

楼主(2019-09-29):
半年前动手做一个掌上激光雕刻机,由于种种原因烂尾了,半成品机器也卖掉了
这几天想想,还是不死心,于是再次动手制作,这次制作之前下定决心,
必须做完,必须做完了再发帖,不能老是挖坑

先上一张老机器的图片

老机器采用红黑配色,感觉有点暗,这回来点明亮的
黄白橘搭配,总算不那么压抑了

和收的二手成品机比较,雕刻面积一样,
体积小了不少,颜值增加很多,同时增加了防护和排烟,
这上升了不是一个档次,真正的掌机,童叟无欺~难怪一挂上咸鱼就被秒了

左侧视图,没啥就一个开关

右侧视图,电源接口和USB接口,最下面的空着

前面,可调节激光头散热支架

电路部分都在后面藏着,采用双风扇排烟,同时兼顾冷却

雕刻测试,由于一开始用的是红光,效果不好,需要涂黑了雕刻
图片为了展示,没有关前门,实际前门是关了雕刻的,雕刻中不需要带护目镜

红光雕刻效果

换上紫光雕刻头,明显不一样,弱光调焦的时候就把平台烧了个小坑

紫光雕刻中,完全不用涂黑

效果比红光好太多了

至此,挖了半年的坑总算填好了,多谢捧场

网友A:
做的漂亮,这一套得1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这一套得1000+吧

我倒希望能值这么多,其实只有四分之一

网友:
能不能切割金属?

网友B:
真正的自制,外壳也是3D打印的吧?

网友C:
单通道,低频,不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自制,外壳也是3D打印的吧?

嗯嗯,是的:smile:DIY好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通道,低频,不是很好用的

一直觉得示波器是个神秘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觉得示波器是个神秘的东西

哈哈,比你这雕刻机简单多了

网友D:
能卖200多,也不少了。。。啥时候可以仿制一下,我要用透明亚克力做。

网友:
diy的小激光雕刻最麻烦就是纸张什么的有点不平,焦点落不到实处。调强了会烧纸,调弱了虚焦的地方刻不穿。木头还好,反正烧不穿,强了无所谓,也就是黑一点淡一点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卖200多,也不少了。。。啥时候可以仿制一下,我要用透明亚克力做。

网上用光驱改装教程一堆,和这个大小差不多吧,成本搞不好还低一些,就是没这个3d打印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卖200多,也不少了。。。啥时候可以仿制一下,我要用透明亚克力做。

成本都超150了

网友D:
激光头就干进去一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就干进去一百块吧

大几十块钱

网友E:
能刻铝合金不?
能的话,好想收一个
这可比我的标签打印机还要方便,刻一个U盘外壳之类的好方便

网友:
准备出套件吗?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坑又挖了,说说多少钱吧。

网友:
做的真好,那个门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刻铝合金不?
能的话,好想收一个
这可比我的标签打印机还要方便,刻一个U盘外壳之类的好方便 ...

金属应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