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ALPS(应该是假的)电位器

楼主(2019-09-29):
接触不良,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看不出真假,,,找天拆个真的看看

楼主:
谢谢坛友加分。

网友:
肯定是假的啦,不过假的步进版其实很好用,个人认为比真的还好用,还有种贴片的,感觉做工更好

网友:
竟然是一堆电阻焊起来的,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是假的,真的ALPS好像少一条等响度。真的ALPS是碳膜的三根焊片

网友:
是假的,alps蓝壳是碳膜的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是物理课上用的,几颗档位旋钮的电阻箱,不能通电时调整电阻值,看了拆机图才知道是好几颗挡位开关。

网友B:
一堆电阻焊起来的,不知是线性变换还是指数型变换

网友:
怎么看这假的比真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电阻焊起来的,不知是线性变换还是指数型变换

指数的。

网友:
ALPS官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只有RK27型

网友:
假的无疑 这个电位器 用过 不耐用 么多久  在切挡的时候就会滋滋啦啦 不进电位器切挡本身就有噪音 但还是能减小到 忽略的地步 这个电位器噪音大 原因是设计是没有做到先通后断,无解。

网友:
那个检波二极管参数表是啥意思?

网友:
好像是假的,我的都是ALPS的步进音量,但是用了几年都完了,拆开是全5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是物理课上用的,几颗档位旋钮的电阻箱,不能通电时调整电阻值,看了拆机图才知道是好几颗挡位开 ...

二十多年前,发烧烧糊涂的那帮子人就喜欢这个,所谓22档的高精度电位器。两路完全对称都是金属膜电阻做的,不便宜

网友(2019-11-05):
宝上有这款卖哦。。看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偶还是不喜欢。

网友:
好像这种就没有真的,都是国产货

网友C:
这种电位器真没见过     什么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位器真没见过     什么上用的?

发“烧"功放上的音量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