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胜利 9804a+转盘下面的触片怎么放

楼主(2019-09-29):
求助胜利 9804a+转盘下面的触片摆放顺序。
郁闷啊试了两天还没摆好。

就是这个盘上面的铜片的摆放顺序。

哪位坛友的表是9804a+啊
能拆开看看一下吗。拜托了

网友:
把两边的簧片对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有参考肯定懵圈!拆机有风险,入坛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谢谢老哥,冒险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有原图吗发我一下。2563595623

网友B:
网上有拆机图,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拆机图,一堆

应该是一边3个。
我那个多的是从其他表上拆的

网友C:
手上有的资料,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的资料,参考看看!

怎么没有9804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9804啊。。。。。。

左上角第VC97下面,有个04A的不知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