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电视1代47寸换灯条操作

楼主(2019-09-29):
13年买的至今坏过好几次了,这次是手电照有图像,怀疑灯条坏,于是TB上买了个灯条打算自己动手换一下。
直接上图吧。

第一次坏是闪屏,屏幕没过保修,所以售后拿走修的,没花钱,说是给换了屏幕。
第二次坏是修好后用了一年又出现闪屏,这次花钱修,400块。
第三次维修是EMMC损坏,没有系统了。自己淘宝买EMMC芯片,商家给写好固件的。回来自己换上了。
第四次就是这次,手电照里面有显示,所以直接淘宝买了灯条自己换的这次。但是换完发现还是会一跳一跳的,说明电源板上还有问题。

逻辑板?

电源板

主板,注意,这个换过EMMC的。

一边的喇叭

边框

这个是买来找代换灯条

继续拆屏幕

这图灯条就在左边找铝板上,换上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9-11-18 10:07):
换好后,半边屏闪,开始怀疑电源坏。但应该是边板有问题,这个就没有维修能力了。废弃吧。寿终正寝。

楼主:
换上以后,会亮了,不过貌似电源板还有问题,灯会一闪一闪但不全暗。有点崩溃了,因为第一次折腾,拆装用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A:
这货故障率那么高吗?都坏过哪里?你怎么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故障率那么高吗?都坏过哪里?你怎么修的?

坏哪修哪。这次是第N次维修了。
第一次坏是闪屏,屏幕没过保修,所以售后拿走修的,没花钱,说是给换了屏幕。
第二次坏是修好后用了一年又出现闪屏,这次花钱修,400块。
第三次维修是EMMC损坏,没有系统了。自己淘宝买EMMC芯片,商家给写好固件的。回来自己换上了。
第四次就是这次,手电照里面有显示,所以直接淘宝买了灯条自己换的这次。但是换完发现还是会一跳一跳的,说明电源板上还有问题。

网友:
还是那句一分钱一分货,没那么多便宜给消费者捡

网友B:
难道我运气好吗?也是第一代,到目前为止一直放家里在用,这么多年以来,一次未坏过。每天都有用到几个小时

网友:
用料还是很良心的,固态电容加日本化工的电解电容,索尼的用料也不过这样,第二次闪屏你就该怀疑电源的问题了,但看用料用的都是好元件,只能是设计问题了,但电源板却是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运气好吗?也是第一代,到目前为止一直放家里在用,这么多年以来,一次未坏过。每天都有用到几个小时 ...

就使用量来说,还是别和我这台比较了,这台机器老人用,一直抗日神剧,一天恨不得开20个小时。

网友C:
小米辣鸡就完事啦,雷军这人做的东西都是糊弄哈猴子

楼主:
经过再次拆解,发现应该是花钱400块维修那次的原因,灯条有坏或者电源板有坏,被维修师傅把整个电源板后面的灯条6相输出给并联了,这样换新灯条后就出现了供电不足的现象,估计只能换电源板才能解决了。

网友:
差不多15个月修一次,小米这质量也没谁了,有些人还上杆子捧小米的臭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辣鸡就完事啦,雷军这人做的东西都是糊弄哈猴子

恰烂钱的您来辣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哪修哪。这次是第N次维修了。
第一次坏是闪屏,屏幕没过保修,所以售后拿走修的,没花钱,说是给换了屏 ...

你这台也太坎坷了,使用率也是过于高!

楼主:
只有半边闪,所以可能是边板出现了问题,已经没有办法修复了估计。放弃了,太坎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使用量来说,还是别和我这台比较了,这台机器老人用,一直抗日神剧,一天恨不得开20个小时。 ...

不会是四川4台吧,抗日那玩意我记得起码放了六七年没重复

网友:
小米的质量堪忧啊

网友:
坎坎坷坷
像极了爱情

网友:
有图像没有背光考虑一下供电,前几天有一个液晶电视就是一样的故障换个电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四川4台吧,抗日那玩意我记得起码放了六七年没重复

比那个厉害,是看网络的,我妈要是出去了就暂停电视,我爸要是出去了回来会往前倒到他出去时候的位置,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一会儿能听到同一句台词很多遍,不夸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半边闪,所以可能是边板出现了问题,已经没有办法修复了估计。放弃了,太坎坷了 ...

已放弃。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