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微镜下的早期国产芯片C186

楼主(2019-09-29):
手里有个早期国产芯片C186,拆开用显微镜看看。
这个就是主角,陶瓷封装,据说是CMOS

用喷枪打开上盖,,可以看到金线及核心晶片

放大看看,晶片是用胶固定的,这震动比较容易脱落把

轻轻用镊子将晶片取出,这个晶片大约2mm

显微镜大约50倍,可以看到很有规则,功能区未知,最上面的与下面明显不同

大约160倍

大约200倍

绑定金线

大约400倍,可以看到更细小的线

标识

可以看到早期的晶片还是很简单的。由于拍的时候没有仔细记放大倍数,可能有些放大倍数有些不准。

补充:引脚能被磁铁吸引,主材质应该是铁的,外面镀的可能是金

谢谢观看!

网友A:
那金线那么小  怎么点焊上去的

小时候拆过木壳的录音机    里面就有这种封装的芯片   算是第一次见过的集成电路

网友:
真清流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金线那么小  怎么点焊上去的

木壳收音机的时代集成电路可是高级货,一般收音机都没有。 您看到的那种八成是厚膜电路吧,也是一片
陶瓷板,小铝盒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木壳收音机的时代集成电路可是高级货,一般收音机都没有。 您看到的那种八成是厚膜电路吧,也是一片
陶 ...

我说的是录音机,也就是收录机,不是收音机。木壳收音机应该还是电子管时代。
里面就是这种芯片,白色陶瓷,顶盖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录音机,也就是收录机,不是收音机。木壳收音机应该还是电子管时代。
里面就是这种芯片,白色陶 ...

顶盖透明的芯片?

网友C:
楼主这下发了,好多金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金线那么小  怎么点焊上去的

有种工序叫 wirebonding,使用的机器就是 金线压接机,分为金丝球焊和金丝楔焊,图上的都是 楔焊

网友E:
还有好几盒全新的找不到资料以后炼金吧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金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好几盒全新的找不到资料以后炼金吧

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下发了,好多金线啊。

我准备攒下来打个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工序叫 wirebonding,使用的机器就是 金线压接机,分为金丝球焊和金丝楔焊,图上的都是 楔焊 ...

学习了啊

网友F:
外面的脚应该比里面的芯片值钱,看着金灿灿的,

网友:
金光闪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面的脚应该比里面的芯片值钱,看着金灿灿的,

外面的脚不知什么材料,一烧都变色了,应该不是镀金的

楼主:
准备打个戒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下发了,好多金线啊。

lz这个应该用的铝线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个应该用的铝线键合~

不会是铝线吧,至少应该是铜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