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0/3281 不支持 wtg 问题

楼主(2019-09-29):
关机联想电脑,插优盘就卡死。pe也会卡死,但是进去系统随便用,跑圈也是ok的。就是不能引导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3280和3281对多数主板都有启动兼容问题。而且人家本来就是普通U盘主控啊。拿来做Wintogo还是太勉强了。这个做存储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USB 3.0 3267 3268都可以吧,做U启都是可以的,wtg还是用固态优盘吧

网友A:
我遇到卡联想笔记本BIOS界面,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卡联想笔记本BIOS界面,3281

我的解决了

网友(2019-11-17):
我也有一个3280+L06B 8CE的盘,应该是供电不足,BIOS无法及时认盘导致的,试试换个电感

网友:
量产软件中有个usb-wtg模式啊  不知道怎么量产不成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呢

网友:
不知道启动Linux可以用吗

网友:
启动u盘用3280也太奢侈了点吧,我老老实实用9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我是出掉重新买的,运气好,重新买的没遇到。准备不再买这类3280和3350主控类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