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876936位成功穿越者
新华三/H3C GR2200多WAN企业路由拆解

楼主(2019-09-29):
这款号称企业路由,然价格并不贵,家庭、出租房等小场合用也是可以的。看中它的多WAN口,就买台来试试。

拆开一看,略微失望,很明显的缩水货,网口连屏蔽都没有。

128M内存和双核1G处理器。如果路由不合意还打算卖掉,散热片就没拆了,看外观貌似大螃蟹芯片,挺失望

简单跑了下200M电信宽带,CPU最高占用约达40%,看来最多只能支持到500M左右的宽带。。。更加失望这TM也叫企业路由?好点的家用路由都能灭了它

网友:
装个大盒子就看起来很是高大上。美其名曰:为了上机架。

网友:
用料和我的磊科255G V2一样差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唬人 啊

网友:
现在家庭路由普遍没有网口屏蔽

网友A:
我单位的磊科NR286-GE,跑200M宽带,CPU也去到30%,不过标称带机量是300哦

网友B:
光处理了字符不处理二维码,
糊弄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的磊科NR286-GE,跑200M宽带,CPU也去到30%,不过标称带机量是300哦

NR286-GE做工可比这款强多了。装上去作为主路由测试了一下,硬件性能真不咋地,跑200M占用那么高,延迟也不见得多好,于是又换回我的K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处理了字符不处理二维码,
糊弄鬼呢。。。

无所谓了,反正不打算自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所谓了,反正不打算自用。

我的光猫的 2.4G WiFi 的mac地址能查到真实地址,
我觉得应该是装维的手机开了GPS给泄漏出去的,

网友C:
这架势,和那个小娱有的一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光猫的 2.4G WiFi 的mac地址能查到真实地址,
我觉得应该是装维的手机开了GPS给泄漏出去的 ...

这个怎么查询,想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查询,想了解一下

关键词 《wifi mac 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wifi mac 定位》

这不正常吗、、、
只要有人手机开着定位从能收到你wifi信号的地方走,就会上传
多个上传的位置数据计算位置
这有利于提高手机定位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正常吗、、、
只要有人手机开着定位从能收到你wifi信号的地方走,就会上传
多个上传的位置数据计算位 ...

你这一说我才想起,
不一定非得连上才能知道mac,

也就是说热点范围内只要有开了gps的,
wifi列表加gps,
就够定位mac的了,

可是为啥能搜到位置的mac仍然只是少数,
看来主要问题,
还是要看握着数据的那些是不是被扒了裤子,

网友F(2020-04-20):
这个板子也太小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也太小吧。呵呵。

这台早就卖给厂里用了,几十个客户端办公用用还是可以的,自己换了台ER3260G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架势,和那个小娱有的一拼

小娱也涨了不少,50涨 到85还不包邮。这二货还得个270左右。

网友(2020-09-23):
新华三跟原来的华三不是一回事,弄那么大个铁盒搞得很专业要样子。

网友:
店大欺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