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带定位块的电源线在淘宝如何搜索,插头被剪断了

楼主(2019-09-29):
一台打印机上的,针式打印机,富士通dpk760,从机身那里被剪断了,没有插头了,我想在淘宝买一根回来自己更换,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搜索。

我需要这种带定位块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块块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用来把线固定到打印机卡槽里面的,)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告诉我如何找到这根电源线。。。。

开关可以不带。。。

网友A:
开关那里是可以拔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那里是可以拔下来的,

嗯,我就要电源线那一节,带定位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那里是可以拔下来的,

如何搜索这种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搜索这种电源线

找个旧电视去拆咯,这种线通常组装工厂里才会采购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源里面有GPS定位呢

网友:
实在不行,把定位块切开,新的插头线放进去再用AB胶粘合

网友:
接起来将就用就行,没必要这么认真。

网友:
把旧的固定块拆下来,找根合适的线,电钻钻掉固定块内残线,新线插入,胶水固定完美,关键点在于钻头必须更新换的线一样粗,略细一点点卡得更紧,但是线难穿入

网友:
直接焊接怎么样

网友:
搜关键字 三线带卡槽尾电源线 深水宝 好像只有一家

网友:
焊接加热缩管绝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就要电源线那一节,带定位块的。。。

淘宝搜,   格兰头 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网友:
把原定位块切割下来随便一个插头接上就可以用了,完美主义的继续找线吧

网友:
吧这个定位的当头,扒下来,穿线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就要电源线那一节,带定位块的。。。

两芯线(两脚插头)的有,三芯的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就要电源线那一节,带定位块的。。。

搜电磁炉电源就能找到

网友:
需要防水和结实可以搜:尼龙塑料电缆防水防折弯型
买最小的你这个得

网友:
机内侧直接打个结
外侧也可以再打一个结

网友:
这么做有必要么?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