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百得的20v充电器怎么改为其他电池充电

楼主(2019-09-29):
这种的有懂的朋友们帮忙看下

网友A:
就一张图片,没有拆机图,也没有具体要求,一头雾水

网友:
只能改相同容量相同电压的电池充电

网友B:
这个好像12-18都自己识别的充的,当然是指百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12-18都自己识别的充的,当然是指百得的

是啊能不能改成可以充别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片,没有拆机图,也没有具体要求,一头雾水

http://bbs.chongdiantou.com/thread-579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片,没有拆机图,也没有具体要求,一头雾水

http://bbs.chongdiantou.com/thread-57924-1-1.html
这里有个拆机图

网友C:
看完拆机图感觉这就是一个20v电源带一个输出控制器匹配不同的电池?控制板上的芯片估计是单片机,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拆机图感觉这就是一个20v电源带一个输出控制器匹配不同的电池?控制板上的芯片估计是单片机,没得玩了 ...

就是数码只能用百得电池才可以充电,别的不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