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的K9PkGY8S7M上SM2246经历

楼主(2019-09-29):
在家找到一些之前拆的三星K9PKGY8S7M颗粒,一直没有找到能上的主控就扔在那里吃灰,昨天无意翻出后,发现2246XT和EN居然还没有支持的固件流出。这都多少年前的芯片了。先上图。

这是一款三星的MLC的颗粒,BGA316针脚。参数就查到是三星第一代3D V-NAND技术颗粒,单层容量为128Gb,最高可实现24层堆叠。单个颗粒为128GB,是8层堆叠。别无其它信息。我试过所有的我能够找到的工具都没有能用固件。于是准备自己改参数试试,毕竟吃灰几年了。上XT的过程略过,没拍照片。下面是EN的情况。直接上图。

颗粒是8CE的,但是我查到这是16DIE的8CE,一个CE控制两个DIE。ID是CE,1A,94,A6,64,C7。工具直接点AUTOA是没有固件的。于是打开FLASHDB。里面只能找到两个CE,1A开头的固件。都不能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8482 根据之前大神的帖子,找了个容量一样的固件,替换了id直接套用。
A162=Samsung,1Tbit(8KP),K9UKGY8SCA
Samsung,1Tbit(8KP),K9UKGY8SCA=EC,1A,94,A6,64,C7,2,08,10,0,7988,8192,2,8,1,128,4,8,640,3,0,8F,27,30,2,0F,4,0,1,2,1,52,51,0,0,0,1,0,0,80,88,88,88,88,0E,26,88,88,66,66,66,66,0,0,〗,,

这是我改过的固件参数。

改过之后ISP报错。试了多种固件,都是到这里就报错,或者卡在ISP上面。应该是芯片的参数设置错误。可惜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有用的颗粒信息。
希望有资料的坛友可以共享研究下。有进展本贴会继续更新。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参考这个帖子,上2258H试试?

网友A:
:lol:PKG 2246就别想了,可以试一下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PKG 2246就别想了,可以试一下2258

2258H不是只能支持TLC吗?MLC的颗粒也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58H不是只能支持TLC吗?MLC的颗粒也支持?

支持,其实主要是支持3D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其实主要是支持3D颗粒。

不过这 也是一条思路,不妨一试

网友(2019-10-30):
楼主实验有结果了吗

网友:
估计结果又是继续吃灰

楼主:
2258H能开,无法格式化而已。老板也来逛帖子啊?昨天在你家买的三星SLC昨天捣鼓了一下,经过修改参数,在2246xt下面现在可以开卡成功!但是也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C:
三星颗粒比较难搞,做U盘又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颗粒比较难搞,做U盘又太浪费。

我特喜欢搞三星颗粒,三星的FLASH其实很牛,速度比其他的颗粒都要快很多,寿命也长很多。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A:
PKG 2246就别想了,可以试一下2258

pkg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三星颗粒的简称。
其实只说PKG是不严谨的。
P是指小类(颗粒类型SLC,MLC或多die),KG是指128G。
三星颗粒命名的最后一位是代表制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颗粒的简称。
其实只说PKG是不严谨的。
P是指小类(颗粒类型SLC,MLC或多die),KG是指128G。

这个颗粒的固件你有吗?2258H也开不了,主要没有固件。这颗粒是16DIE,8CE 的。和K90KGY8S7M一个制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的固件你有吗?2258H也开不了,主要没有固件。这颗粒是16DIE,8CE 的。和K90KGY8S7M一个制程。 ...

你都知道是OMG的兄弟了还不好办啊,直接用OMG工具把配置拖进去开啊。。。。最害怕的是UKGY8S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颗粒的简称。
其实只说PKG是不严谨的。
P是指小类(颗粒类型SLC,MLC或多die),KG是指128G。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问上面的PKG为什么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知道是OMG的兄弟了还不好办啊,直接用OMG工具把配置拖进去开啊。。。。最害怕的是UKGY8SCD。。。。 ...

OKGY是TLC的颗粒,只是制成一样,参数不一样。直接开不了的。出来容量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OKGY是TLC的颗粒,只是制成一样,参数不一样。直接开不了的。出来容量无法格式化 ...

制成一样代表底层调用的bin是一样的,不能格式化是参数设置错误,还有预测方式之类的,慢慢试验肯定能调出来的。。。

网友:
进来学知识,我有块江波龙自封的,也是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