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贴片LED拆焊台

楼主(2019-09-29):
以前用风枪拆焊贴片LED,总是吹半天都下不来,不知是风枪差了还是技术不行,总之很难搞,现在网上买个这玩意,自己在开关上加个指示灯,方便知道开还是关。又在下面加个盒子,把线固定一下,以免折断,盒子还可以放元件,一举两得。

网友:
我一般都是防风打火机

网友:
PTC加热片做的加热台

网友A:
这不就是小加热台吗  拆屏幕用

网友:
这东西确实挺好用的,我用过好几次了,立了大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小加热台吗  拆屏幕用

拆焊LED贴片灯珠很方便。

网友:
俺偶尔拆两个就用打火机烤,虽然烤点有点黑,但是也很快。

网友B:
你这个铁盒的电线处理的有点草率,要注意安全啊。我用木头和胶木做的,安全性要好一些。

网友:
我准备用,接水管的热熔器。 看别人说用热熔器反而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铁盒的电线处理的有点草率,要注意安全啊。我用木头和胶木做的,安全性要好一些。
...

木盒更危险  忘记拔电源就危险了  我就长时间运行过还好西安是用的树脂版只是烧黑了而已
PTC外壳就是铝的要漏电铁盒木盒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盒更危险  忘记拔电源就危险了  我就长时间运行过还好西安是用的树脂版只是烧黑了而已
PTC外壳就是铝的 ...

加热板与木块之间由4块胶木连接,距木块有几毫米距离,加热板的温度仅200多度,即使不关电源,木块温度最多几十度,绝不会燃烧。比如过去的外热电烙铁,很多都是木柄,长期加热也安全。我说的漏电并不是指的PTC漏电,而是电线与铁盒之间连接有点草率,担心电线皮会被铁盒孔划破而触电。

网友:
我买了两个,修led灯,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铁盒的电线处理的有点草率,要注意安全啊。我用木头和胶木做的,安全性要好一些。
...

你这个做得好,我当时手头没有合适的东西,就找了个茶叶盒子,心想盒子还可以放电子元件,不过电线与盒子交接处套了套管,还缠了绝缘胶带,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拆焊LED灯珠这玩意是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