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安全路由T3拆解

楼主(2019-09-29):
首拆一个360 T3

CPU:RTL8197FS(集成2.4G和128M内存)
5Gwifi:RTL8812BRH(应该是这个)
千兆交换芯片:RTL8367RB

背面图

螃蟹方案,总体感觉就一个简洁,什么都集成了,班子上看不到几个芯片。。。。
总体使用感觉中规中矩,WIFI信号略差,不过速度还不错,
LAN至WIFI  2.4G最大能跑11M/S(还是13M/S忘记了)
                  5G最大110M/S左右
WAN至LAN 下载70-90M/S 上传50-80M/S  CPU使用率100%
                开启硬件加速上传下载都在100-110M/S
CPU发热比较大,24小时不关机CPU位置外壳很热。

楼主:
自带1个2.0 USB 目前没用,看以后固件会不会利用起来

网友A:
啥芯片方案都没看到,拆了白拆。。

网友:
没看到功放 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芯片方案都没看到,拆了白拆。。

你不看字的吗?写得明明白白的

楼主:
我表示也差评,我也没看到功放

网友B:
5G能到900M?千兆极限了。
电信送了一个还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能到900M?千兆极限了。
电信送了一个还没拆。

差不多,反正500M宽带随便用没问题,500M以上就要看设置了,我有nas,5G速度是通过手机访问nas得来的。

网友:
螃蟹的技术又有进步了。初代C301后360再也没出过做工养眼的机子了。

网友:
腾达貌似好多这方案呢

网友:
5G双天线最多按理论值跑867Mb/s
楼主说能跑880,表示怀疑

网友:
这个UT是什么牌子电容

网友:
电路板真够简洁的,现在没功放的路由器真心不够用,好歹也都穿一道墙厕所稳定信号质量

网友:
大家好!我是做PCB板厂家。很高兴认识各位

网友:
做工好像还不错

网友(2019-11-09):
看表面工艺还可以

网友:
本人原来是360的粉丝,自从买了360手机,那个弹窗广告可以摧毁你的大脑神经,从此看到360就害怕,现在的360在我眼中变成两个字  流氓

网友:
360还是在用mtk 什么时候螃蟹全制霸就好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啊,外观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