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G1581不认闪存,求方法

楼主(2019-09-29):
先上检测结果: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BA57 PID = 1001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USB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主控型号: SG1581
闪存识别码: EC1C945364C9 - Samsung(三星) - 1CE/单通道 [MLC]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1C945364C9        --------

网友(2021-04-28):
同问,有一个一样的u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27):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4-11):
usbdev下载1.8.6.1.999_170303量产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是闪存坏了,换一个闪存芯片试试

网友(2022-05-30):
最近也遇到一个台电的 U 盘,主控和 Flash 的字都磨掉了,主控 是 SG1581(PCB 上写着) Flash ID是 2CB47832AA04(tosp 48 封装),型号是镁光 FXXB0KB81KDBCBEH(芯片精灵显示),量产工具显示 MT29F384G08EBCBB,表现也是上电之后灯狂闪,电脑上的资源管理器无法打开,芯片精灵也是卡死。然后短接 Flash 29-30 脚再上电,量产工具和芯片精灵竟然都能认出来了,之后就能正常格式化和读写了,但量产工具显示近 1/4 的坏块,估计再量产一次也是一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