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完美改造LogiLink六口充电器

楼主(2019-09-29):
前段时间在论坛某网友处买了个LogiLink六口充电器:其它还可以,但是这玩意空载时啸叫真的很烦人,尤其是在夜里,似乎这种叫声就在你脑子里,不能忍受,让人有崩溃的感觉。
但人家卖家提前说了有啸叫,所以跟人家无关,只能自己改造了。
按照卖家的建议,给电池充电就不啸叫了,但是,电池充满马上接着叫,所以必须开壳改造。
话不多说,下面开始。

楼主:
不用担心电阻套热缩管发热问题,经过试验,发热很轻微,实际计算也是这样。
44欧姆电阻在5V电压下的功率只有0.57W,这种六口充电器的空载功率还有近1.2瓦呢。
按照5毛钱的电价,每天通着电,壹年的总电耗不过5千瓦时,总电费消耗不过2.5元,再加上充电器本身的空载功耗,也不过每年8元钱左右。
费点劲值得,总也好过扔掉或者是让这个破玩意把人给“啸叫”的神经了。

网友A:
充电器不咋的,
不过那只万用表不错,几块钱打包给我?

网友B:
有声音必然有振动,是电感还是变压器的啸叫?灌满704硅胶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电感或者变压器叫,灌胶试试,502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必然有振动,是电感还是变压器的啸叫?灌满704硅胶试试

我改造之前先仔细分析和试验过的。
首先不是震动啸叫,因为不管用触碰(用绝缘物体)开关变压器还是任何原件,啸叫不变,所以排除磁芯松动啸叫;
其次,也不是滤波不良啸叫,把所有的滤波电容筛查,啸叫不变。
这种充电器啸叫的特点是空载啸叫,一旦带载啸叫消失。
所以分析应该是设计电路时的问题,空载时部分元件工作条件变化,发生啸叫,所以,预置最小功率负载是解决这类啸叫的最安全最经济的方案。
但是,真的不提倡购买这种电源,因为毕竟存在设计缺陷。

网友:
早年修收音机时,给变压器灌满蜡,就不会叫了,比灌胶好,以后有必要时容易拆
那时主要是对付电源变压器的低频噏噏声

网友C:
有指示灯、有开关,不错。6个USB座插口方向一致,比 爱佳那个四口好,它两两相反。不过没看出LZ改在哪里?

网友D:
有个差不多样子的充电器,也是空载啸叫,请问楼主,电阻安装在哪里可以消除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咋的,
不过那只万用表不错,几块钱打包给我?

这个福禄克17B跟我好多年了,现在早不干家电维修了,一直带在身边,时不时“抚摸”一下。
没办法,就喜欢这些电子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指示灯、有开关,不错。6个插口方向一致,比 爱佳那个四口好。不过没看出LZ改在哪里? ...

沿着红线走向就是添加的预置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差不多样子的充电器,也是空载啸叫,请问楼主,电阻安装在哪里可以消除啸叫? ...

首先得确定是否是因为电路设计问题造成的空载啸叫,判断方法是带负载后啸叫消失与否。
如果确定是这种情况,那么预置负载应该放在开关电源次级的输出滤波电容两端,前面后面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得确定是否是因为电路设计问题造成的空载啸叫,判断方法是带负载后啸叫消失与否。
如果确定是这种情 ...

谢谢指教,的确是带负载啸叫就停止,改天试试

网友:
两个电阻就解决问题,厉害

网友E:
加一个LED +电阻,会不会实用一点?反正随便什么负载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LED +电阻,会不会实用一点?反正随便什么负载都可以的

估计这种负载太轻了,作用不大

网友:
往开关变压器和电感等可能发声地方,多滴点强力胶,等变干后应该会清静一些。再不行的话,往里加一两颗6V 0.5A的小电珠米泡等当假负载电阻,防止电源工作在跳周期模式。

网友:
如此一来,六级能效认证估计是白过了。待机空载功率小于0.35W。

五级能效认证也没有。
估计是四级能效认证。

话说回来,个人也是很讨厌电源适配器的空载电流声,听着贼难受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 也是空载啸叫,还有我那指示灯是蓝色,很亮刺眼睛,我拿透明胶带贴一片白纸档光。空载啸叫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24小时插交换机电源+蓝牙音响充电 ,还有手机,反正我口基本插满 。

网友(2020-11-19):
有更好的办法能消除啸叫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