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看看这是什么芯片颗粒

楼主(2019-09-29):
一个YRUIS坏硬盘上的存储芯片

大佬看看什么颗粒

大佬看看什么颗粒

网友A:
64G的3DTLC,可以贴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的3DTLC,可以贴U盘

大佬,这型号怎么看的

网友B:
PF603,B27A 1CE 64G 3D TLC。主这个是主控是AS2258吧?
这个颗粒可以贴3281,读245写35左右。

网友C:
美光的大S降级类NAND Flash闪存芯片
Code:PF603     闪存型号:FBNB27A512G9KTBAFJ4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603,B27A 1CE 64G 3D TLC。主这个是主控是AS2258吧?
这个颗粒可以贴3281,读245写35左右。 ...

大佬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B:
PF603,B27A 1CE 64G 3D TLC。主这个是主控是AS2258吧?
这个颗粒可以贴3281,读245写35左右。 ...

请问3267可以用这种3D TLC吗

网友D(2020-11-25):
引用 网友C:
美光的大S降级类NAND Flash闪存芯片
Code:PF603     闪存型号:FBNB27A512G9KTBAFJ4

手头有PF204的片子,麻烦给解读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PF204的片子,麻烦给解读下,谢谢

美光降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