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置的无线接收设备 Clcuni M-880

楼主(2019-09-29):
今天到单位仓库找根路由器的天线,发现有个设备上有两根,干脆把设备也拿来看一下,大家看看这东西还能用吗?咋用?一个中国字也没有,哎。天线标着760Mhz,电源也没有了,标着13-18v。现在DOI讲究个数字化,这东西肯定是模拟的了。这两根天下用在路由器上可行吗?望万能的坛友给说一下。

网友:
在这玩意是无线接收话筒的吧?

网友A:
那个三脚的芯片,用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连接方法太有个性了,
有机会得试试,

网友B:
这是无线话筒的接收器。。。
楼主在附近找找,说不定可以找到和这个配套的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话筒的接收器。。。
楼主在附近找找,说不定可以找到和这个配套的麦克风。。。 ...

麦克没了,这是打扫出来准备处理给收废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脚的芯片,用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连接方法太有个性了,
有机会得试试, ...

这种固定方式主要可以方便散热,可以用于发热量大的器件。。

网友:
要是好的就赚了,这是无线话筒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脚的芯片,用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连接方法太有个性了,
有机会得试试, ...

以前山寨的VCD上7805   7809都是这样散热的。

网友C:
760m的天线拿来做路由肯定不合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0m的天线拿来做路由肯定不合适啦,

小白不懂,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懂,请赐教

路由器通常是2.4G 和5G的频率,要是天线不合适,也是能用的,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
貌似很高级,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D:
UHF天线改2.4G,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UHF天线改2.4G,效果不好

谢谢大家的回复,谢谢大家的回复,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