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老的美的电磁炉,很沉很有分量。

楼主(2019-09-29):
这个电磁炉的那些按键由于放太久了不怎么好,按都不灵活。顺便拆开把按键全换了。正面

背面

功率1600W,应该是07年产的吧!!

拆开

有三块板。。。。

电容和现在电磁炉形状不一样!

拆开忙着清理,很多照片没拍!!呵呵!测一下电流!

只有6.55:lol::lol:

网友A:
感应线圈好大,不知是铜还是铝

网友:
以前的美的电磁炉很皮实的,都是铜,我家的那个用了十几年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线圈好大,不知是铜还是铝

没有刮线圈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38431是mcu,双339,还有两片是啥芯片,看不清,构造挺不错,老产品。用料不错。

网友B:
这个辅助电源还是变压器的,除了待机功耗稍微大一点,还是很稳定的。线圈应该是铜的,我也有一个用了10几年依然还在服役。

网友C:
虽然电磁炉风扇有刷电机,但大盘的感应线圈应该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辅助电源还是变压器的,除了待机功耗稍微大一点,还是很稳定的。线圈应该是铜的,我也有一个用了10几年 ...

是变压器!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电磁炉风扇有刷电机,但大盘的感应线圈应该是铜线。

准备给他换个无刷的!风力更猛!

网友:
老产品。用料不错。线圈肯定是铜线的

网友D:
俺现在用的跟你一样,99年的已经十多年了还在使用,东芝电路设计,用的是松下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刮线圈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铜的吧!

我觉得是铝镀铜。

网友:
好大的ⅠC,扎眼。铜线无疑,愿赌1000币。

网友:
感觉把线盘拆下来做变压器点焊机次级绕组不错,不知线够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用的跟你一样,99年的已经十多年了还在使用,东芝电路设计,用的是松下电容。

你这这么多年了咋看上去还跟新的似的,用的很少吧

网友:
英特尔C38431芯片是198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这么多年了咋看上去还跟新的似的,用的很少吧

主力机型每天都用,平时搞好卫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用的跟你一样,99年的已经十多年了还在使用,东芝电路设计,用的是松下电容。

呵呵。。我这个也一直在用!!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用的跟你一样,99年的已经十多年了还在使用,东芝电路设计,用的是松下电容。

都像你这样爱惜难怪厂家生意难做啊。

网友:
以前买个美的的,用了好几年,风扇粘油转不动了,新买了一个,设计师越来越不动脑子,要按一下开关,再按一下模式才开始转,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