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围观移动的新光猫呀!GM220-S

楼主(2019-09-29):
昨天新安装的免费的移动宽带,2年,是陷阱还是馅饼,暂时不知道,不过对这个新设备挺好奇的,大家来研究一下有啥功能,和家里之前联通的那个不一样,外观像路由器,有2个角,还有特别之出,看图片。高手来围观一下,说道说道。

还能设置呀

3个百兆口,一个千兆口,1个电话口,还有USB口,这是什么鬼?能用来干什么坏事?哈哈

咋设置?自带的路由功能是300M的吗?能带多少台机器?

网友:
没有拆机,差评~~~~~!

网友A:
我这里新安装的移动宽带有IPv6地址了上这个网站http://www.kame.net/那个乌龟会动了

网友B:
不遮挡条形码只遮挡底下的字母等于没挡,自带的比路由器弱些,但也能用

网友:
将就将就,配的东西,不要指望 太高

网友:
不知谁制造的

网友:
我这里装的没有伸出来的天线,很喜欢!

网友:
这些运营商尽喜欢搞百兆和千兆的组合,成本真能省多少?

网友:
把条码露出来是几个意思?欺负手机不能扫码?
光猫没什么好研究的,有局端识别,搞错了就上不了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遮挡条形码只遮挡底下的字母等于没挡,自带的比路由器弱些,但也能用 ...

哈哈哈,小白领教了

楼主:
USB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口是干什么用的?

这种运营商猫usb口基本没有用。

有的能通过U盘备份光猫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新安装的移动宽带有IPv6地址了上这个网站http://www.kame.net/那个乌龟会动了 ...

我是电信网线入户,电信多替用户考虑,光猫的电都省了

网线直插电脑可以上国内IPv6网站,插K2P漏油就不行了,可能K2P官版不支持

网友:
怎么没有IPTV端口?

网友C:
移动的宽带真不怎么样。光猫还是改桥接吧,用路由器拨号吧。

网友D:
免费的东西不可能送好的。东莞这边是免费送1年。路由也是垃圾的单频,入千兆出百兆。。。还断流。。。所以想用二年还是自己在闲鱼上收个好点的双频全千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免费的东西不可能送好的。东莞这边是免费送1年。路由也是垃圾的单频,入千兆出百兆。。。还断流。。。所以 ...

请问双频全千兆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宽带真不怎么样。光猫还是改桥接吧,用路由器拨号吧。

高手请教个问题,我现在能把里面的wifi关掉了,但用百度上查到的超级账户和密码也能进入,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点一下。

这是普通用户界面,显然只在这拨号的,我想改为在路由器拨号。

这是用超级账户和密码进入的界面,在“宽带设置”里面  “模式”改为“桥模式”,“桥模式”里有两种选择,见图,现在关键是点右下角的“创建”再返回来还是没变,现在路由器是DHCP接法,相当于二级路由。

请高手们赐教

楼主:
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遮挡条形码只遮挡底下的字母等于没挡,自带的比路由器弱些,但也能用 ...

挡不挡都一样,说句好听话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