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骨伽电源无法开机,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9-09-29):
有没有大佬比较懂电脑电源的,,去年买的骨伽电源,很少用,前段时间开机时转一下,然后就停了。。拆开后突然又正常了,但是装回去好像风扇划到线又不行,弄好线后正常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是开机转下就停,而且拆开也不行,好像有什么感应模块似的??有没大佬比较懂的?测试的时候都是没接设备的,直接短线电源输出接口的绿线和地线。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800w的骨伽电源来挖矿,那个电源超重

网友:
有短路才会这样

网友:
曾经遇过 主板挑电源 互换其他可以正常 就这两货不工作

楼主:
没看出哪里短路,,上次拆开下就正常。。

网友A:
把电鱼与主板的大插头拔下, 绿色线与任何一条黑色短接,如风扇转,就是电源好的。开机转一下,多数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的电源需要带负载才能开机,也可能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鱼与主板的大插头拔下, 绿色线与任何一条黑色短接,如风扇转,就是电源好的。开机转一下,多数是主板 ...

我就是这么测的。 不接任何东西,短线绿色。。。上次测是正常,说明这种方法对这电源可用,不存在上楼说的需要带负载。

网友B:
过压保护 过载保护 短路保护 各种保护顺便问下楼主坏电源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保护 过载保护 短路保护 各种保护顺便问下楼主坏电源出吗?

谢谢回复,
是有出的打算, 不过估计在这论坛卖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