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强5307-LI-12R充不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9-29):
朋友送来一个小强充电手钻充电器,说原来是充电灯不亮,被人修过后红绿灯闪亮,充不进电,没办法修好。装电上池,插电观察指示灯,红色闪两次,绿色闪一次,如此循环。说到心理从来对这种几十块钱的小玩意不太感兴趣,修好了也得收不了多少劳苦费,打算让朋友买一个或是直接加块3串保护板快捷了事,可最近强逼症又犯,加上工作开始清闲,就重拾丢失多年的热情拆开了这个小玩意拆腾了起来。
开壳发现12V整流管被更换,R44 R43被更换成0欧的电阻,这是过流检测电阻 换成0显然不妥。可苦于没有电路图及错误指示灯闪的定义,只能硬着头皮,挑灯苦画,最终画出了充电保护电路的初形。拆下电池测量电池两端约10V左右,上电池后,电压升上到12V,而电池本身电压就只有11V,能升到12V,说明主电源到电池两端回路工作控制是正常的,可就是这步误导了以为充电回路正常。继续对周边的元器件测量无发现明显短路开路元件,更一度怀疑是R44 R43阻值不对造成保护电路检测异常而引起的保护,于是找来了多种,1欧内的电阻,多次更换,灯闪依然。冷静思考,变换思路,既然12V已加到电池两端,电池只是11V,理应有充电电流流进,于是拆下R43 R44,串入MF47万用表500MA 电流档,电流表不动,说明这12V加到到电池两端是虚电,致于是万用表的性能原因测得的假象还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这时重点排查两个MOS充电保护管,但在线没得没有明显短路。测量Q2G极为高电平11V,为高电平截止状态,回路不通也是正常。追查到Q4的基极,为0.6V跳动,C2-11跳动, 再追查到Q5B极电压在4-5V左右跳动,联动都属正常。Q4导通时C极串的两个电阻R12R10的中心点,也就是Q2G极电压应该是12/5左右,就算是Q4间隙工作,也有个跳变的电压才对,可此点始终为高电平11V,说明要不是D10不良就是Q2不良,再次测D10两端为0欧,心里一喜,以为故障元件找到,把D10拆下,测量正常,再测电路板两端,短路也消失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再次装上D10,通电后,又测量一遍,D10两端又出现0欧再象,于是怀疑Q2性能不良导致S极与G极出现通电导通现象,把Q2拆下来,测GS极间有几十K的阻值,终于找到问题,更换Q2后,上电,灯还是依然交替闪,于是再次拆开R44 R43,串入电流表,表针摆动,100MA的充电电流,绿灯闪烁, 充电正常,用内阻表测得MF47500MA档内阻为1.112欧左右,直接用2W 1欧电阻替R44 R43,整机恢复正常,维修到此完美结束。经一晚测试充电能自动充满保护,绿灯亮。
总结,MOS管性能不良会引起很多误判现象,令外电路中的R44 R43是靠猜测确定下来的1欧的阻值,令外我对画的电路进行分析,觉得Q7的并没有实质的作用,只有内部的寄生二极管起到反向放电隔离的作用,也可以用二只二极管代替,但也可能是原理图没有画全,所以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作用,如以上有误请各位朋友指正。

网友:
牛掰,谢谢分享,分析的过程很重要。木分帮顶

网友:
维修的过程没法表,结果总是快乐的

网友:
真的要靠认真分析哟,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