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可以用手机作为双线锂电芯的充电器吗

楼主(2019-09-29):
买了3.7v 2000mah电芯三块,全都自带保护板
但是发现家里的充电器找不到了
家里油很多废旧手机
是否可以使用废旧的手机作充电器使用

电池仓接出导线手机无法开机和充电,并显示电池损坏

请教这样是否可以给我买的锂电芯充电,是否安全
另外这样做手机还可以快充吗?6000mah没有快充的话充电时间实在太久了。

网友:
手机电池有个温度检测  需要用手机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找旧电池,拆个板,三根线跟手机焊好,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在论坛就见过用旧NOKIA等直板手机做充电器用。
现在的大屏安卓其实只要把中间识别电阻搞定(或者说新电池接在原来保护板的电池端)就OK了。

网友:
楼上朋友的建议挺好,我的建议是买个qc2.0的充电宝板子,这样就可以实现快充了,论坛里的老五老黑家都有,就是运费比板子贵,买的少的话还是想好再下手。另外楼主这几块电池如果是充好电分开使用的话,就不好用qc2.0了,买几块2a的充电宝板子就行。实在不行,找找看现在有没有1元左右包邮的4056板子,这个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