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68】戴尔给的系统盘求修复

楼主(2019-09-29):
  先说一下过程吧…就是前两天公司修电脑,戴尔又送了一个系统盘,长下面这个样子

说是恢复镜像的,简单着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加锁的系统盘,看上去也没啥……

因为本身公司的系统都做的有镜像,就想着把U盘做成MAC的启动盘算了,闲着也是闲着。但是就是没办法格式化,然后就想到了量产。
结果之前也没搞过,简单百度了一下就把这活儿给接下来了,感觉掉到了一个深渊…………
先是用[ChipGenius]查了一下信息,然后就开始搞……用了各种版本的UPTool和MPALL都不行

UPTool直接上来就给我显红,各个版本都是这样(设置也都试过了)

MPALL
用MPALL的话我是先查了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方案,倒是找到了一个:
PS2251-68-25+MLC黑片 U盘修复,下载链接中的资源包后进行尝试,
基本就是先这样

然后就卡在这儿

在卡了大概3~5分钟后直接就跟我拔了U盘一样,重新插上后电脑就这么显示

文件用的在文件包里的固件也都试了一遍,都是各种出错……

虽然U盘不值钱,但是这事儿想弄明白,求各位大佬能帮帮小弟……

最后放上U盘的信息~希望有用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Dell Recovery USB)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930 PID = 1400
设备序列号: MSFTNAKTM10708822E1E1DDF35

设备供应商: Dell
 设备名称: Recovery USB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Dell
 产品型号: Recovery USB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5.03.10 [2015-12-04]
闪存识别码:  983AA4937A51 - Toshiba(东芝) TC58TEG7DDKTA00 [M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楼主:
emmm…还有,中间不知道经过哪步操作,中间的固件竟然变了,查询过后信息如下: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268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3E00

 设备名称: 2268 PRA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268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1.02.10 [2015-03-25]
闪存识别码:  983AA4937A51 - Toshiba(东芝) TC58TEG7DDKTA00 [M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网友A:
我的U盘和你的一样,虽然U盘不值钱,但是这事儿得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盘和你的一样,虽然U盘不值钱,但是这事儿得弄明白。

老哥 不知道现在你的U盘如何了?如果还没动静的话可否用“ChipGenius”查一下信息~我对比看一下~如果需要工具啥的,我这儿也都有~

网友B:
我是想要OEM的系统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要OEM的系统镜像

按照链接里的操作就好了~反正我是觉得没啥很好的东西……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recoverytool/WT64A

网友C:
可以用mp info查一下固件版本再找对应的版本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mp info查一下固件版本再找对应的版本量产

您指的是“GetInfo”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刷砖了……直接就是25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GetInfo”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刷砖了……直接就是255……

对,getinfo检测不了就很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getinfo检测不了就很尴尬了

哇……那心态崩了……

网友D:
群联家的固件很少流出,现在我还有个32g白片盘烂在手里,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联家的固件很少流出,现在我还有个32g白片盘烂在手里,没固件。

因为之前查的残留信息是个老版本的,所以感觉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也确实看到有人搞好了,就很头痛……

网友(2022-08-05):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查的残留信息是个老版本的,所以感觉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也确实看到有人搞好了,就很头痛…… ...

2268的话看我帖子

网友:
2268的话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