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测量锂电池容量和内阻的仪器有便宜的没有?

楼主(2019-09-29):
如题,测量锂电池容量和内阻的仪器有便宜的没有?或者能不能自己以比较低的成本DIY一个?

网友:
便宜的不靠谱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我就做了一个,测的也挺准的,帖子去老站找

网友:
YR1030 平时用用还行

网友B:
卖仪器的肯定说没便宜的或便宜的不靠谱。我用的这种,30多元,内阻容量都能测,觉得还行,买来后自己还需要配个12伏电源、4厘米风扇和一个4线测量架。

网友:
这是配齐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仪器的肯定说没便宜的或便宜的不靠谱。我用的这种,30多元,内阻容量都能测,觉得还行,买来后自己还需要 ...

哪买的?四线测量架是个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用个电池盒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我就做了一个,测的也挺准的,帖子去老站找

是这个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94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买的?四线测量架是个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用个电池盒代替?

你在淘宝搜ZB206,可以搜得到,有几家卖30多的。至于4线测量架,如果不需测内阻,可以不用,测内阻必须用。有的卖ZB206的商家也有卖4线测量架的,但要几十元一套,如果嫌贵,可以只买他们的4线测量头,几块钱一对,再自己做支架,我做的支架复杂点,是为了测多种尺寸的电池,如果只测18650电池,可以用木头做个简单架子,装上测量头即可。

网友:
我也买了个楼上那种还是测容量还是比较准的   内阻配对参考还是没问题  直接弄了个铝散热器 和PCB板一样大固定在上面2.6A放电完全可以不用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941

对头就这个帖

网友:
电池架多少钱

网友B:
商家成品4线架大概30多元。我的是自己做的,4线触点是买的,8元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家成品4线架大概30多元。我的是自己做的,4线触点是买的,8元一对。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检测多种尺寸电池,例如16340至26700。如果只检测18650电池,可以做得很简单。这是电池架施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检测多种尺寸电池,例如16340至26700。如果只检测18650电池,可以做得很简单。这是电池架施工 ...

网友C:
100多元还要几便宜啊?等你玩锂电了,这就是小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多元还要几便宜啊?等你玩锂电了,这就是小钱了

玩的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的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成就感

而且是不费吹灰之力,玩着就把事办了。

网友:
1035也是一百多块钱,自己DIY的精度比较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