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改的升腾gi945

楼主(2019-09-29):
现在不管是做下载机,NAS,描盘都很方便了,直接看图,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方向

网友:
建议从刷bios开始到硬件改动,然后系统安装。。。写个系列性文章

网友A:
描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跑xp也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盘是什么意思?

扫描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硬盘建议上铜柱啊  加大散热!这样刚好堵了散热孔

网友:
刚退役了一台,因为sata连接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供电的锅
本来是做下载机的,插的还是笔记本盘

网友:
我改完45出了,哈哈哈瞎折腾

网友:
n270感觉弱了点,还是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