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时用什么清洁烙铁头

楼主(2019-09-29):
最早焊东西时,烙铁头总是在松香上沾来沾去,后来买了936,卖家送了块海绵,于是就用湿海绵清洁烙铁头,现在海绵烂了,都不知用什么来清洁了,大师们用的什么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
常见的就两种 海绵和钢丝  海绵从几毛到几块都有  钢丝有普通的和带助焊剂的 推荐再买块海绵

网友:
我是找块纯棉的布一擦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刷碗的海绵,一面是毛的,另一面就是擦烙铁头的那种

网友:
再买几块海绵

网友:
找块纯棉棉布沾上水就可以

网友:
耐高温海绵是耗材啊要多备几块

网友A:
我都是用完了,先关电,等温度降一些的时候,把电烙铁头上的杂质刮一下,再吸上锡保持锡停留在上面。

网友:
刷碗的钢丝球,价格便宜还好买,当然能买专门的铜丝球就更好了

网友B:
手纸就行了,用完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完了,先关电,等温度降一些的时候,把电烙铁头上的杂质刮一下,再吸上锡保持锡停留在上面。  ...

我是说在焊的过程中怎么处理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纸就行了,用完扔掉。

手纸怎么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热烙铁头粘松香后在手纸上擦干净。和海棉一个效果,粘松香的目的是不让擦干净的烙铁头表面很快氧化。顽固的松香烧黑的沉积物隔段时间用酒精洗洗就ok。

网友C:
试试大拇指和食指,我干活粗暴,基本脏了就两手指一拉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热烙铁头粘松香后在手纸上擦干净。和海棉一个效果,粘松香的目的是不让擦干净的烙铁头表面很快氧 ...

手纸是用干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在焊的过程中怎么处理烙铁头

哦。 我还没长时候开着电烙铁用过   估计也是擦干净,上锡保护不氧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大拇指和食指,我干活粗暴,基本脏了就两手指一拉完事

这个是功夫哦

网友:
还是买铜丝球吧,不要买钢丝球,钢丝球虽然便宜但是不如铜丝球好用,贵不了几块钱。钢丝球不沾锡,铜丝球沾锡,时间长了把铜丝球铺开清理一下锡渣,再团起来接着用,能用好长时间呢。

网友:
别人说在木头上蹭蹭,我捡一小块木头,
木头软,不会损坏涂层,

网友:
搜索3M洗碗布就知道了,又黄又绿的长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