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楼主(2019-09-29):
电机已经拆下准备清洗外壳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可能和音响有关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完整了 捡来时就没有电路板了
几个奇怪的地方
1 圆盘中间的金属柱太细完全无法卡住盘(我试验的盘是VCD 但是不管是VCD CD DVD中间的孔都一样大)
2 用手拧中间的柱大圆盘也会转
3 没发现有能发出激光的东西
4 圆盘如果达到读取盘的转速固定也不行只有一个螺母固定

网友:
竟然是古代的光驱

网友A:
放黑胶唱片的,这个没有电路板,就一个电机一个唱头

网友B:
电唱机上的哦,早期的组合音响上有

网友:
楼主就算没见过实物,电影里总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黑胶唱片的,这个没有电路板,就一个电机一个唱头

唱片是什么 我见过黑胶CD盘 黑色的 放进电脑光驱能播放 直径和VC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唱机上的哦,早期的组合音响上有

这种盘和普通的CD VCD DVD 黑色黑胶CD有什么区别
这种盘如果翻过来能不能看到反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片是什么 我见过黑胶CD盘 黑色的 放进电脑光驱能播放 直径和VCD一样

和LD差不多大的唱片,双面的。还有老式的塑料片唱片。影视剧上民国时的留声机。

网友:
一般称为;老婆唱盘

网友:
夜上海~夜上海~电唱机的说

网友C:
上学那时候,以为那个唱针是金刚石的,我还特意拆了几个针尖呢!试试当玻璃刀用没成功

网友:
机械发声的,不是光电的,只要转不通电也有声音。

网友:
电唱机转盘,唱片有单面和双面之分,唱起来有沙沙声,我有收藏十几片。为了唱片还收藏了个组合音响。就是上图的那种电唱机音响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盘和普通的CD VCD DVD 黑色黑胶CD有什么区别
这种盘如果翻过来能不能看到反光 ...

看来楼主年纪不大。唱片有黑胶的,还有塑料的,有红有绿。

网友:
楼主年轻,00后?

网友:
老式唱盘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学那时候,以为那个唱针是金刚石的,我还特意拆了几个针尖呢!试试当玻璃刀用没成功 ...

这不是钻石的,而是刚玉和红宝石之类的东西。

网友:
曾经磁带机之前的电唱机,国外有改成变音DJ混音器等。

网友:
捡到宝了,配个唱针就可以听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