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带检测电池的830B万用表

楼主(2019-09-29):
在公司找到一个便携式数字万用表830B,打开开关还能显示,也能测量。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

里面只有一节9V电池供电,有一个0.5A的保险丝。还有一颗牛屎封芯片,44pin的,应该是7106。还有一个电位器调节电压。这个表还能测量电池电流,判断电池的好坏,比较方便。

10A电流孔背面有一根金属丝,没连到其他地方,不知道干吗用的。
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基本都正常,精度也可以。要是二极管档有蜂鸣器功能就好了,方便检查线路。有知道怎么加蜂鸣器的朋友吗?
测量电压

测量电阻

测量电流

网友:
帶开关好。小表够用。不改了,不响就看,免得眼睛退化。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买的那个CY8231感觉已经废了,测交流电360V左右,吓死了,直流电也虚高几伏特

网友:
便携式的小万用表

网友A:
和我的基本一样,前两天刚刚加了个有源蜂鸣器,声音有点儿小,以后再想办法改进,你参考一下吧

拆个伊莱克的DT830B万用表,添加蜂鸣功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基本一样,前两天刚刚加了个有源蜂鸣器,声音有点儿小,以后再想办法改进,你参考一下吧

拆个伊莱克 ...

你那个帖子昨天我看了,线路有点不一样,还在找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