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看DELL戴尔G3_3579

楼主(2019-09-29):
同事的一台戴尔G3_3579,进风口吸入了头发造成风扇异响。
15.6寸的大本子,算是游戏本。看着挺结实,但机身是聚碳酸酯塑料材质的。
19.5V 9.23A这功率,电源就是个大板砖。
四周的12粒十字螺丝只能拧下10颗,转轴位置中间的两粒只能拧开,不要取走。四周还需划开卡扣
底盖
不能移除的螺丝
底盖对应主板接口的位置都有铁片加强
底盖对应主板接口的位置都有铁片加强
底盖对应主板接口的位置都有铁片加强
双热管双风扇,看来热量挺大。
屏幕铰链感觉挺坚固的。蓝牙/ Wi-Fi模块
两个DDR4插槽,机上配了条8G的
256G的SSD固态盘
应该是最低配的那款戴尔G3 15游戏本(Ins 15PR-6745B)2.5HDD / SSD插槽空着
56 Wh的内置电池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Ti的独显
Intel 酷睿i7 8750H
内置的小喇叭
有点音腔
断开电池接口
准备拆风扇处理

处理好后交还,没其它问题也不能继续拆解了。

网友A:
生产这种整体后盖笔记本电脑厂商就是流氓,根本就不考虑笔记本的清理和升级问题,严重鄙视这样的厂商。

网友:
配置挺不错的。我的dell洋垃圾e6530 风扇温控电路坏了,直通usb  每次开机要按f1  撸过的大佬有什么法子跳过不。 风扇插座正极没有输出

网友:
消费级的本本塑料的多,价格便宜嘛

网友:
听说dell从2010年末就不再设计生产笔记本,只负责宣传、销售和售后。良心货可能就剩下precision系列的某些型号了。

网友:
19.5V 9.23A    这功率也真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产这种整体后盖笔记本电脑厂商就是流氓,根本就不考虑笔记本的清理和升级问题,严重鄙视这样的厂商:huffy ...

为了美观,其实电脑这东西很少拆,拆一次难一点也没啥关系

网友:
LZ不但要为同事保养车,连本本都不放过呀!

网友:
这种材质的后盖,联想也喜欢用,不过联想用的咯货貌似质量非常差劲,内嵌铜质螺帽很容易因为外壳开裂而掉落

网友:
里面真干净,要么比较新,要么用得少

网友:
保护的还好,质量还不错

网友:
清灰是个比较难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