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联想扁 口电源 20v 6.75a台达代工

楼主(2019-09-29):
一个电源出现空载电压不稳定17-20v,拆开看看。
型号和代工厂

里面简单 但是原件挺大的,原件间距也挺大,打胶不多。双场管,双整流二极管,双变压器,输出大电容1000*5微法。

主控是ld7575,电路很简单。

居然没有输出滤波电感,难道不需要?

有一个1000微法电容貌似鼓了一点,这个牌子没查到。拆了换了一个680的,故障依旧。

现在故障是空载时哒哒声,tl431参考电压变动从2.1-2.5,ld7575电源电压也变动12.x到13.x,输出电压17-20变动。加上负载则稳定。

网友:
感觉像是山寨的

楼主:
简单得像山寨,但是原件够大的

网友:
山寨的,用在其他地方可以,别用在笔记本上

楼主:
板子上没有联想或台达的标,难道真的是山上的?
拆壳子不算难,还有就是没有滤波电感?

楼主:
哪位有原装的拆机图?

网友:
山寨的,正规90W电源都比这肉多

网友:
肯定山货,我就用联想小主机,原配的90W方口电源,内部挤满原件

网友:
里面这么多空间,确实不像真的!

网友:
台达再烂也不至于是这个做工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虚焊了吧。

网友:
这和台达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山上的,我拆过

网友:
看里面不像是delta的

网友:
妥妥的山货!没修的价值。随便一个品牌电源都比这肉多。

网友:
山寨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