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套件做了个电源,结果不小心短路一下,就没有电压输出啦

楼主(2019-09-29):
网上买的套件。15包邮,本来组装好了,能正常调整电压和电流,结果有次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把电位器的金属饼给碰到某个地方,结果啪的一声,声音小,但是电压就始终为0,电流调节,电位器调整到最小的时候,恒流的灯还是会亮,但是电流始终也是0,运放发热严重,请教下,换过了运放,还是不行,依然发热严重,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电路图在此(昨晚手机编辑,无法发连接,现在把连接附上....里面有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7531&extra=

网友:
电路图在哪?

网友:
电路图在此。。。。。。。。。

网友A:
看所描述,应该是检流电阻烧开路引起的

网友B:
电路图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所描述,应该是检流电阻烧开路引起的

电路图已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在此。。。。。。。

电路图已附上

网友:
d1到d7确定是好的把q1换了

网友:
一共也没几个元件,从输出倒查~

网友B:
把D9挑开,看是否有输出电压,电压是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9挑开,看是否有输出电压,电压是否可调。

d9跳开后,电压有显示,还没来得及调试电压,,Q2就烧掉了,  原件标识为8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d9跳开后,电压有显示,还没来得及调试电压,,Q2就烧掉了,  原件标识为882

带载测试还是空载测试的?发热的运放对应原理图的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测试还是空载测试的?发热的运放对应原理图的哪一个?

空载测试的,烧之前电压显示7伏多,过了两秒,q2就一股轻烟报销了,再次上电,电压显示22伏,不可调,应该是就是18v变压器整流后的电压,看图,应该是u2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测试的,烧之前电压显示7伏多,过了两秒,q2就一股轻烟报销了,再次上电,电压显示22伏,不可调,应 ...

修这个,,好难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有可能坏,看看有没有,我之前的很小的可调电源就是这个坏了,其他的就不太懂了

网友:
输出3,4间可能有短路

网友:
量一下两个,可调电阻是否正常。还有负5伏电压是否被拉低。3个tl081是否完好

网友:
1.是什么运放?内阻多少?
2.很多时候卖家都用打磨过的或者国产山寨产的芯片。标注3A输出,时间上1A就发烫严重,2A就可能烧掉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短路一下就of了。。。重新买一个。。

网友(2019-11-14):
d9失效会失控。有电压没电流是R7问题。开路没输出,短路没显示,都会有电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