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通光猫KD-YUN-811E拆解[首拆]

楼主(2019-09-29):
最近又从电信宽带换回联通,这次却收了一百的调试费(没装iptv),光猫看着与上次的天邑800E外观一样
使用jmeter测试了下在高并发下的稳定性,在两到三万连接数时竟然没有掉线
在网上搜了下没有拆机图,就自己拆了,顺便加散热片

下面上图(对比天邑800E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763

外观

pp

有一颗螺丝,还有一圈卡扣

开盖:
整体

内存镁光256M,光转换,还有一个小存储

cpu,无线,带lna

网络变压器

电话

反面
整体

spi slc flash,东芝 256M

振铃保护器?

版本号

加散热片后

收工~

补充内容 (2019-10-15 20:40):
感谢9楼,无线没有lna,那是收发开关

网友A:
散热片太小,不是初装都收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太小,不是初装都收费吗?

去年517线上单宽免初装费还半价

网友:
我家就安的联通,主控一样的,调桥接比较麻烦,

网友:
电信的是全免费安装。

网友B:
哥们,10月1号起,三大运营商联合起来集体涨价.

光猫不免费,还收调试费..

我们国内用户对反垄断没概念呀.任由它们宰割.

~~~~
9月1号取消 了很多低档的流量套餐,
10月1号取消了低档的融合套餐.
像我这边 融合宽带/手机/TV 的话,一个月新用户要多出34元,老用户多 27元.

也不知道是因为 猪肉还是5G ,,反正公司营销的说法是,猪肉也涨了,通信没理由不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10月1号起,三大运营商联合起来集体涨价.

光猫不免费,还收调试费..

这样说也是,我的手机流量都不到1GB大小,看论坛和图片等应该够用,网络视频算了,好多视频缓存是效率低的加密格式,为了防止下载视频。

网友:
最后一张是自己加的散热片吧,其实最应该加的是光电转换的那颗小芯片,它的发热量是很惊人的,你漏了。

网友C:
43217旁边的不是LNA,那是外置RF的开关。PA和LNA还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217旁边的不是LNA,那是外置RF的开关。PA和LNA还是内置的。

是的,收发开关

网友D(2020-12-26):
这是我做宽带装维碰到的质量最差的光猫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做宽带装维碰到的质量最差的光猫

能否推介几个较好的型号 ?

网友(2021-08-02):
北京联通的这个垃圾猫太烂了,经常断流,还不如上次那个没换的。

网友(2021-12-30):
100块钱调试费,就给我个KD-YUN-811G(型号差一个字母)
这东西这么垃圾的吗。。。
不行加个小风扇吧

网友:
博通的主控 稳定性还可以 就是温度跟功耗有点高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做宽带装维碰到的质量最差的光猫

请问这个可以当个简单的中继器路由用吗?要求不高